点胶机多路控制

楼主(2016-04-13):
最近在做个点胶的项目
真好有个问题想问下,一台点胶机能不能控制多路,即1台点胶机,对应多个非同时出胶的针管
想了一下,用电磁阀什么的,但是不知道可行不可行啊,有用过的人么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没有明白难度在哪里?

网友:
跟单针头多流程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应该可以的,象柴油机喷油一样。
难度在于针孔容易堵塞,环境温度湿度要控制好。

网友A:
理论上是可行的,实际中可能胶量容易受影响,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行的,实际中可能胶量容易受影响,不好控制。

对,我也这么想,可能不能精确控制胶量了

网友:
可以借鉴汽车自动打胶机,控制胶量的是一个伺服电机加丝杠,然后胶钢出口加针阀,出胶准确还不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