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工不锈钢(1Cr18Ni9Ti)或钛合金啊

楼主(2016-04-13):
单位接了2000多个不锈钢接头,就是 6分 的接头,但是以前干过,特别费刀子,问大侠们有谁有好的方法,或是特别适合加工此类材料的刀具。多谢啊。

网友:
用YG8或者YW1刀片试试

网友:
加工寿命多少?什么机床?想提高效率呢还是零件达不到要求

网友:
听说要先退火再加工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刀具都属于G8类,但涉及到热处理就区别大了。比如不锈钢可以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