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料自动下料机接触器问题

楼主(2016-04-13):
请高手解答下
铜棒料自动下料,进料电机的接触器不吸合是什么原因?
开关OK的,用手按着接触器OK
就是不自动吸合

网友:
     先用万用表表测量 接触器线圈的触点,在应该吸合的时候 是不是有电,电压是否够,如果没问题,就换个接触器。如果有问题就找控制线圈的电源到线圈的线路问题。

网友(点评):
触点 不是触电打错字了。

网友:
看看保持触点那一路是否有问题,比如接头,触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