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决数控铣床手轮引发的报警!

楼主(2016-04-13):
我用的是数控龙门铣床,在对刀时手轮线被旋转的刀具绞断了,于是机床出现如下报警,我把机床电源关了,把手轮线按照原来的接上了可是报警依旧。  请高手帮忙解决
EX1013     Emergency stop of machine's operaior panel
EX1007     EMG DUE TO POWER-CASE DOOR SWITCH UNCLOSE
EX1006     EMERGENCY STOP OF CHIP CONVEYOR OPERAIOR PANEL
EX1005     -Z-AXIS OVER HARD LIMIT
EX1004     +Z-AXIS OVER HARD LIMIT
EX1003     -Y-AXIS OVER HARD LIMIT
EX1002     +Y-AXIS OVER HARD LIMIT
EX1001     -X-AXIS OVER HARD LIMIT
EX1000     +X-AXIS OVER HARD LIMIT

网友:
这意思好像就是说你强制把它关了,安全门开关没闭合,X、Y、Z轴都被限制了。
没玩过,不懂。

网友:
这就是信号电源跳了的节奏,看图就解决了。
全是常闭信号点
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保险跳了。

网友:
应该不是信号点的问题 ,因为信号点是 单 不是双   应该是 IO班子烧了 。换IO板

楼主:
3楼说的有点靠谱,我感觉手轮线断开时与刀具接触,应该是信号线短路了,请问哪个地方保险丝烧了?能详细说明一下吗?有人说操作面板里有黑色方块的东西,听说是保险丝(操作面板内部有保险丝吗) 还请各位帮忙分析!

网友:
看看I/O板  有没有短路烧掉的情况  查查24v

网友:
天,这好几天了,难道你们就坐等吗?
图纸拿出来,顺着信号电源的电路查一遍就知道了。
龙门,工时费挺高的啊

网友:
感觉是主轴外部联锁,有部件没还原到位吧。

楼主:
不懂数控维修啊,售后还得等2天能来,没办法啊!!!  “螺旋线”   如何查找信号电源的电路?

网友(点评):
机床随机不得有电路图纸啊。算了,有也帮不了你。等厂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