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lidworks装配体中如何建立正确的新零件或装配体?

楼主(2016-04-13):
        最近!刚刚找了一份做汽车夹具的工作。涉及到装配体的问题。别人都是用 AutoCAD Mechanical或者是Catia。而我却用solidworks。(别的不太会)。
由于,整套夹具(大装配体)在世界坐标系下面建立的(别人做的)。而需要改某个单元(小装配体)。我把小单元设计好之后,发给那个人,可是插入之后。这个小单元不是在我原来设计的那个位置。而是飞到别处了。
        我想做的是在这个大装配体里面建立小的装配体。而别人也可以使用我的这个小装配体随意插入,但是位置不能变。因为这样做起来很快。别人插入之后,很容易看得到。不用再去配合。
       对于我也是这样。在这个大装配体下面建立小的装配体(目的就是想要这个大、小装配体之间有配合形式)。可是把小装配体删除后,再次插入,就不是在我刚开始建立的位置了。如何做,才能使得无论怎样插入,小装配体的位置不变呢。好苦恼啊!
       例如,下面的图片,我建立的零件(粉色的),刚开始是在汽缸上端建立的。可是删掉之后。再次插入,就变了,飞到另一个位置了。怎么办呀。

网友:
用新建零件建立的零件,想要动,就要在新建零件时,取消外部参考引用,这样可以重新装配配合关系。

网友:
对于跨软件平台,还想保证装配关系不变,目前我还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不过就solidworks软件来说,到时可以做到,将你的子装配体做成智能零部件,插入总装配体时可以自动识别装配关系。另附教程一份,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你可以压缩而不是删除,你压缩之后同样是你设计的零件不见,包括配合关系也压缩,需要它出现的时候解除压缩就回来了,试试看。

网友:
这个情况要具体分析。
我说的也许不对,仅供参考。
如果你在大的装配体里面建小装配体时,用了在位配合,那么当你移动你的装配体时,零件并不会移动。
其实是装配体移动了,在位等参考关系重新生成,零件的草图位置又回到了所参考的位置。就像一个箱子里的磁铁吸附在箱子外面的磁铁上,虽然箱子移动了,但是磁铁还是没变,但是箱子其实是移动了的。
所以,在建立子装配体时,首先要用配合关系将子装配体与父装配体固定。注意,是用配合关系固定,不是用右键选择固定。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子装配体会跟着父装配体移动。同样的,子装配体里面的零件也要和子装配体固定。用配合关系。
使用配合关系固定子装配体的办法很多。例如,将子装配体的原点与父装配体的原点重合,一个配合就固定了(2015);可以将子装配体的三个基准面与父装配体中的某个零件的三个面重合,需要三个配合关系;还可以在父装配体中建立一个参考坐标系,然后将子装配体的原点和这个参考坐标系重合。等等。

网友:
有一个替换零部件的选项,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