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一个XY平台机构

楼主(2016-04-13):
   我需要一个XY平台,移动距离大概需要330(X方向)*300(Y方向),驱动用步进或伺服(因为需要多段停止定位).求教各位大侠该用什么机构实现,机构Z方向的高度越低越好(最好能做到50左右).有什么好方案吗?

网友A:
十字滑台,先说下你的负载

网友B:
常用十字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滑台,先说下你的负载

负载大概4.5KG,是由两块140*80*25的铁块组成,我需要翻转这两块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用十字滑台

那种滑台太高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滑台太高了点

网上找下 可以定制

网友:
用模组行不行啊

网友:
不要用堆叠的结构,侧面导向,用42基座的电机,可以做到50以内,做个小广告,需要多轴联动控制器可以找我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