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讲讲这个图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6-04-13):
哪位大神讲讲这个图的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贴个图吗,我电脑上没有CAD,有PROE,

贴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贴图

麻烦你了,谢谢

补充内容 (2016-4-15 16:23):
那手柄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点评):
压装状态时,压缩了两个弹簧一个是套筒里的弹簧24,一个是旋转扭簧38;压关复位状态时,弹簧24复位把套筒里上下两个部件分开,旋转扭簧38释放压缩力把正数第二幅图整个套筒组件位置上抬,如第一幅图上半部,有个夹角的地方

网友(点评):
根据2个弹簧状态和产品的功能去理解会容易一些.

网友B:
搬把椅子,看哪位高人能看懂这是个啥

楼主:
手动压装机

网友:
我看不清

网友C:
汽缸还是液压缸?

网友A:
如果从气缸的角度来说,是单作用旋转气缸;图上看上去是没有压力气源的,是借外力使力与杆,然后弹簧复位, 里面结构上应该有幅齿轮,图上没有体现出来.

如果不从气缸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一个往复结构带动一个旋转结构的组合.

不知说的对不对?

网友D:
猜一下,压轴承之类零件的,先应该是整体下降,螺钉屁股顶到轴端就不动了,外套下来压入轴承or其他盘套类零件。
楼主是想问怎么加驱动还是这个机器的工作过程。

网友:
现用弹簧力定位,然后再靠手动压入,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就是类似的结构,图上画的难理解些,实物看一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手动加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搬把椅子,看哪位高人能看懂这是个啥

板侠,我觉得是这个,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缸还是液压缸?

液压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猜一下,压轴承之类零件的,先应该是整体下降,螺钉屁股顶到轴端就不动了,外套下来压入轴承or其他盘套类零 ...

机油泵齿轮轴总成压装机,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猜一下,压轴承之类零件的,先应该是整体下降,螺钉屁股顶到轴端就不动了,外套下来压入轴承or其他盘套类零 ...

是机油泵齿轮轴总成压装机,我想问下这个机器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点评):
上面说的应该就是原理了,就是动力输入没说,因为上面只显示了一个手柄,再猜一下,齿轮齿条传动。跟上面刘工发的图差不多的。弹簧是保证压装力的。瞎猜的,再多说就丢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从气缸的角度来说,是单作用旋转气缸;图上看上去是没有压力气源的,是借外力使力与杆,然后弹簧复位, 里面 ...

大神,这是原图,能帮我看看,讲一下工作原理

网友A:
能贴个图吗,我电脑上没有CAD,有PROE,

楼主:
引用 楼主:
麻烦你了,谢谢

那手柄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