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有问题:沉头孔尺寸与沉头螺钉的尺寸有出入

楼主(2016-04-14):
发现机械设计手册中沉头孔尺寸与沉头螺钉的尺寸有出入

首先上图:

昨边是沉头用沉孔尺寸,GB/T152.2-1988  右边是内六角沉头螺钉尺寸,GB/T70.3-2000
其中M5 M6 沉孔尺寸明显比沉头螺钉的尺寸小,这是什么原因啊?
加入要用M5 M6的沉头螺钉,大家都是按什么尺寸打的孔?

网友A:
GB/T 152.2-1988(最新标准是2014版了),这个标准第一个内容就是:

”1.范围,GB/T152的本部分规定了头部形状符合GB/T 5279的沉头孔“

您再读读GB/T 5279,只有开槽和十字槽还有自攻螺丝才采用这个沉头标准

您说的内六角沉头螺钉不适用该沉头尺寸标准,所以它有自己的沉头孔尺寸

所以您开什么样的沉头,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螺丝,切记此处应按标准走,否则会出现沉头不沉头的情况

国标此处无出入。

网友(点评):
一般内六角沉头(平头)螺钉头径不会超过2倍公称直径。

网友:
手册是哪个版本?GB/T70.3 引用不完整。标准中dk有理论值和实际值两行,实际值小于理论值,此处仅引用了实际值。

网友:
这个沉孔只实用于十字和开槽沉头螺订,内六角沉头螺丝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T 152.2-1988(最新标准是2014版了),这个标准第一个内容就是:

”1.范围,GB/T152的本部分规定了头部 ...

谢谢大侠指教。
只是仍然没找到内六角沉头螺钉的沉孔尺寸,我按螺钉的尺寸打的。
不知道加工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锪钻,心里没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教。
只是仍然没找到内六角沉头螺钉的沉孔尺寸,我按螺钉的尺寸打的。
不知道加工的时候有没 ...

这种问题我一般忽略,没有钻就拿普通钻磨一个,再说就算你画的挺好,加工的不一定按你的来,这种不是关键的东西,他们一般很马虎的

网友:
吃过这个亏。
不知道怎么想的GB/T70.3标准不去抄DIN,抄个ISO,ISO比DIN要大一点。头部的直径和厚度都大。
国内很多山寨德国标准的五金件,上次用个铰链,沉头孔上70.3螺丝,屁股超出来了,合不拢。抄都抄不清白
零件库也是德国标准的模型。画图也不方便。
好在我们一般是钣金上开的多,或者一般零件上多点少点也没问题。但是铰链合不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