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转弯原理可否应用到4轮轮胎上

楼主(2016-04-14):
前一阶段看到“麦克纳姆轮”的文章,链接:http://www.febox.cn/?post=272
又看了下履带(坦克)转弯原理,知乎链接:http://www.zhihu.com/question/24807442
我在想和大家讨论的问题,也是我想的问题,在网上也一直没找到有人这么做,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就是用普通的4个轮胎,不用麦克纳姆轮,4个电机带动,左边2个反转,右边2个正转,是否也可以实现原地打转,理论上也是可以产生扭矩的。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太简单了,还请大家讨论,指点。谢谢了!

网友A:
目前的移动机器人是这么干的,但它还不是全向的,也可以考虑全向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的移动机器人是这么干的,但它还不是全向的,也可以考虑全向轮

你的意思是,现在移动机器人也用的普通轮胎,可以实现原地打转,是吗?

网友:
实现转弯是没有问题的,但还是会有偏航误差的,主要是在转弯过程轮胎打滑产生的。具体的话,可以找下移动机器人导论看看。目前四个独立的轮胎,用于小型的机器人上比较多,特别是一些竞赛机器人。

网友B:
我们就买了一个这个平台,没多少东西,10W块,顶一辆车了。可以横向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就买了一个这个平台,没多少东西,10W块,顶一辆车了。可以横向跑

可以横向跑的是用的麦克纳姆轮吧?我说用的是普通轮胎。

网友C:
普通轮胎除非你是两轮车。。履带车辆中心转向前提是履带车辆只有两条履带。。

网友(点评):
你画一下轨迹就知道,假设轮胎是滚动的,不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轮胎除非你是两轮车。。履带车辆中心转向前提是履带车辆只有两条履带。。

喔???为什么???有什么依据?谢谢分享!

网友:
可以吧,不过你要控制左右轮的转速,比起方向盘转前轮控制上复杂了啊

网友:
履带车之所以采用那种转向方式,是因为其他任何一种考虑都不现实,而履带车作为一种粗暴的行走方式,转向时发生的摩擦问题,转向轨迹问题等都是可以接受的。某些特别巨大的履带车,单一履带过长也无法接受时,就做成了若干段小履带机构串联结构,可以认为是多个可以忍受的小履带车串起来用,这些串起来的小履带车在转向时,履带之间的速度差是符合其运动规律的,操纵机构自然比单一的履带对复杂的多。
8 O V3 @" I X4 V) P, _2 F, \四轴轮式车硬要按履带车的转向方式做,首先在传动系统上麻烦会多得多,其次,横向摩擦造成的轮胎磨损比较难忍受,轮式车一般车速要高于履带车,转向轨迹的不确定性是对行车安全的巨大威胁,四轴轮式车一般是高通过性车辆,底盘高、重心高,与履带车也很不一样, 不确定的转向轨迹造成转向时的侧向力难以预料,加剧了对行车安全的威胁。现在这种转向结构,传动最简单而且高效,转向操作可控性好,设计理论成熟,运动规律符合转向原理,是经过考验的成熟的技术结构。当然,随着技术的进步,需要不断改进其性能,优化其结构。但,绝对没有理由另搞一套。你的想法作为对车辆运行原理学习探讨的假课题,用来帮助你了解更多、更深入的专业知识是可以的,但绝对没有实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