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Ra求教

楼主(2016-04-14):
各位大侠求教在机械加工过程中表面粗糙度Ra和主轴转速n,和进给量F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一般如何取主轴转速和进给量来确定Ra大小。。。

网友:
车削理论粗糙度h=1000*f*f/(8*r),h为理论已加工面粗糙度(um);f为进给量(mm/r);r为刀尖圆弧半径

铣削表面理论粗糙度:当用球头刀时h=1000*fz*fz/(8*r),当刀尖无R时h=1000*fz*(tanα*tanβ/(tanα+tanβ)),fz为每齿进给量,α为余偏角,β为副偏角

网友:
要明白原理也是真谛

网友:
在中低速切削塑性金属材料时,刀—屑接触表面由于强烈的挤压和摩擦而成为新鲜表面,两接触表面的金属原子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使少量切屑金属粘结在前刀面上,产生了冷焊,并加工硬化,形成瘤核。瘤核逐渐长大成为积屑瘤,且周期性地成长与脱落。
      积屑瘤粘结在前刀面上,减少了刀具的磨损;积屑瘤使刀具的实际工作前角大,有利于减小切削力;积屑瘤伸出刀刃之外,使切削厚度增加,降低了工件的加工精度;积屑瘤使工件已加工表面变得较为粗糙
      由此可见:积屑瘤对粗加工有利,生产中应加以利用;而对精加工不利,应以避免
      消除措施:采用高速切削或低速切削,避免中低速切削;增大刀具前角,降低切削力;采用切削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