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摩托车支架夹具翻转和夹紧控制系统,能提供些许帮助的吗?

楼主(2016-04-14):
摩托车支架焊接,自动加紧固定,我需要从哪一部分入手啊?
主要是电气控制系统

楼主:
设想的是这么一个东西,两边加一个伺服系统控制的电机,可以控制整个夹具体翻转180°。但是现在关键是不知道从何入手搞这个设计 ,有不有懂这一快的大神棒棒小弟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设想的是这么一个东西,两边加一个伺服系统控制的电机,可以控制整个夹具体翻转180°。但是现在关键是 ...

图是网上找的 请忽略掉上面的广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是网上找的 请忽略掉上面的广告。。。

请问摩托车翻转焊接支架用得着那么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摩托车翻转焊接支架用得着那么宽吗?

不算宽吧  上面还要放夹具上面的。其实我不懂这些  所以才来问。请问您知道一些这类的东西吗?

网友B:
材料选型,电机选型,尺寸计算基本上按照这个模型就能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选型,电机选型,尺寸计算基本上按照这个模型就能出来了

不知道从何下手。首先是需要一个伺服电机控制它这个平板框里的夹具整体自动翻转180°,这个我现在需要做什么啊?

网友C:
首先要搞懂焊接工艺:焊接次序,焊接方向,起点、终点,焊枪接近方向,行走轨迹……否则会出现:焊枪与夹具干涉、有些地方焊不到,焊缝不美观,焊接变形量大等等缺陷。

网友:
首先要搞懂焊接工艺:焊接次序,焊接方向,起点、终点,焊枪接近方向,行走轨迹……否则会出现:焊枪与夹具干涉、有些地方焊不到,焊缝不美观,焊接变形量大等等缺陷。解决这些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到现场操焊把干一阵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从何下手。首先是需要一个伺服电机控制它这个平板框里的夹具整体自动翻转180°,这个我现在需要做什 ...

选电机减速机,选齿轮,计算用什么样的电机,什么样模数跟齿数的齿轮能够达到你要求的。比如5秒内转1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搞懂焊接工艺:焊接次序,焊接方向,起点、终点,焊枪接近方向,行走轨迹……否则会出现:焊枪与夹具 ...

焊接那块不用管 我做毕业设计,老师只需要我设计控制部分,现在要做的就是180°的翻转、找不到从何下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焊接那块不用管 我做毕业设计,老师只需要我设计控制部分,现在要做的就是180°的翻转、找不到从何下手:d ...

最省事的办法:伺服电机+精密减速器——不在乎成本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省事的办法:伺服电机+精密减速器——不在乎成本的话。

伺服电机怎么选择啊?今天网上查了一天的资料,没得公式步骤,不知道怎么选型。请问您有相关的介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伺服电机怎么选择啊?今天网上查了一天的资料,没得公式步骤,不知道怎么选型。请问您有相关的介绍吗?

你这个项目要求不高,扭矩够就可以了。把各种状态下的载荷搞清楚,找出最大负载扭矩,除以减速器传动比即是所需电机扭矩。这个架子翻转转速应该很低,伺服电机额定转速一般3000rpm,按转速选传动比,再核算所需电机扭矩,留些许安全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