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公式的推导依据,多谢!

楼主(2016-04-14):
右上角Vg,我用量纲上反推,得出VG的单位是m3,应该表示油缸内液体体积,。求教含VG那个公式的推导依据,多谢!

补充内容 (2016-4-21 13:35):
右上角第二个公式,中间 π 少了平方

补充内容 (2016-4-21 13:48):
@universal  哈哈,想明白了   VG单位是m3/r    1r=360°=2π  所以才会出现VG/(2π)

补充内容 (2016-5-3 16:28):
液压马达每弧度排量。

网友:
国内的液压书又在乱说了,减少油管长度不只是因为减少容积,油管的刚度差,影响更大,尤其是软管。液压和机械弹簧的阻尼不是同阶的,微分方程都不一样,比较可以,硬往一起凑就没意思了。

网友(点评):
大侠,这出自力士乐的中文教材,吴根茂翻译的, 本页只是引入些基本概念,略去了一些内容,可以理解。

楼主:
大侠,这出自力士乐的中文教材,吴根茂翻译的, 本页只是引入些基本概念,略去了一些内容,可以理解。

网友(点评):
就算是力士乐出的,也有些不可理解,液压系统的刚度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要从阀、管路、执行器、甚至还有液压辅件逐条分析,甚至油缸的安装方式者有影响,一般的,可以定性的简单说刚度和液柱长度,油模量成比例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所言极是,右上角第一个公式就是定性的简化表示 C=Aw·ΔP/Δx,其中ΔP=E·Δx·A/(h·A),有疑问的是下边含VG那个,不知其依据。油缸单作用,双作用,油缸行程,马达排量,油管等影响系统刚度。

网友(点评):
文章后续也是用含VG的这公式推导的,进而得出不同执行器时刚度的计算公式。

网友(点评):
明白作者意图了,算执行器为马达的时候用的是含VG的这个公式,算油缸时用的是上面的那个公式。这公式为便于理解略去了管路部分,书中确实有不少小错误,但笔误居多,我认为含VG的那个公式还是有其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