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式托盘升降机

楼主(2016-04-14):
有没有高手给解析此结构的缺陷,或者某个结构可以更好的优化!

楼主:
看下图

补充内容 (2016-4-18 13:46):

补充内容 (2016-4-18 13:47):
缺陷:1,怎么加个简易的断链保护,纯机械的一种,简易的

网友A:
这种链条升降方式思路不错,有创意,666
减速机最好改成涡轮蜗杆的 ,呆自锁的,保险,毕竟安全第一嘛

网友B:
架子要扎实,别晃动太厉害,基础要做牢靠

网友C:
电机是否可以考虑放在下面?

网友:
首先楼主有没有发现这货的缺陷?
你提出了大家才好有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链条升降方式思路不错,有创意,666
减速机最好改成涡轮蜗杆的 ,呆自锁的,保险,毕竟安全第一嘛

这个提议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是否可以考虑放在下面?

有放下面的,不过链条就得回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架子要扎实,别晃动太厉害,基础要做牢靠

对的,通常都是要现场加固的,一般底座直接焊在土建预埋板上的,也有用化学螺栓的,不过没做过这类的,不知道选用多大的化学螺栓,每个底座打几个合适?

网友:
您好   ,我刚好要用这样的机械  ,能不能发给我一些详细的图纸参考

网友:
保护装置可以参考下汽车的安全带设计啊

网友(2017-01-17):
很好很强大,没有继续讨论的咋

网友(2017-09-04):
做过类似的,刚好可以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2017-10-19):
引用 楼主:
看下图

补充内容 (2016-4-18 13:46):

做的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放下面的,不过链条就得回路了

回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