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功率,选电机

楼主(2016-04-14):
转盘直径1m,重150kg,负载流到转盘中心的流体1.5t/分钟,转盘转速2000转/分钟,怎么计算电机功率

楼主:
求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A:
问题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没看明白

电机带动转盘旋转,每分钟有1.5t的液体流到转盘上,被甩出去,困扰好几天了,求解答

网友(点评):
流进去不流出来?越来越多怎么算功率?你是想让流体产生漩涡还是让转盘转起来就行?

网友B:
1.5t液体是先流到转盘上,在甩出去,还是留到转盘上就立即被甩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t液体是先流到转盘上,在甩出去,还是留到转盘上就立即被甩出去了

刘到转盘上就甩出去了,就像一个转盘在转动,正上方有一个水龙头,持续有水流下来

网友(点评):
2000转速度有点快,算一下负载惯量,匹配一下电机

网友C:
2000转/分钟,速度够快的,转起来一定很吓人

网友C:
我估摸着,用个3千瓦的电机就够了,可以变频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0转/分钟,速度够快的,转起来一定很吓人

因为希望颗粒从转盘边甩出来的时候粒度很小,关键是怎么计算啊,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估摸着,用个3千瓦的电机就够了,可以变频启动

帅哥,能给点理论依据吗

网友D:
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希望颗粒从转盘边甩出来的时候粒度很小,关键是怎么计算啊,求教

那样的话,压缩空气喷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的不是很懂

转盘粒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样的话,压缩空气喷不是更好

风淬电机功很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帅哥,能给点理论依据吗

其实我一点都不会,我就会蒙,还是那个老问题,惯量与加速度的问题。你先需要一本电机选型手册,要电机参数全面,然后是你想要的启动加速度,然后你就计算就行了。大概是这么个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一点都不会,我就会蒙,还是那个老问题,惯量与加速度的问题。你先需要一本电机选型手册,要电机参 ...

不考虑启动,主要考虑负载,

网友E:
这他么的都说不清楚具体的工况怎么计算啊,要不你来个特种大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他么的都说不清楚具体的工况怎么计算啊,要不你来个特种大电机试试?

电机带动圆形的盘子,盘子正上方自来水流下来,1.5t/min,水持续从盘子上被甩出去

网友:
这么大个盘子,这么高转速,凭直觉3千瓦远远不够,至少十几个千瓦

网友:
这个还是需要复杂计算的.
一个自重150Kg直径1m的圆盘以每分钟2000转的速度在选转;这时,在圆盘中心以每分钟1.5T的速度堆放液体。
应该知道这种液体的粘度,比重,液体与转盘之间的摩擦力,算出平衡状态液体从盘中心到被甩离圆盘的动能变化,根据这些能量、损耗、效率再计算电机功率。
由于转这么快直径也够大,还应该计算风阻损耗。

我猜应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带动圆形的盘子,盘子正上方自来水流下来,1.5t/min,水持续从盘子上被甩出去

这么重的盘子还这么高转速,肯定得空载启动吧?你的启动时间是多少?算算需要的启动加速度,算算负载惯量然后找找能够带动的起来的电机吧。这样能启动起来的电机应该就可以带动甩流体的负载了。
甩流体的负载从输入流体的速度算出输出流体的速度,然后根据流量算出动能增加了多少,再算出带动负载需要的功率在增加点其它的摩擦等,核算下电机是不是还能带的动。
如果负载是波动的且启动力矩远小于工作负载,看看是不是可以增加个飞轮平衡下。

网友:
你这个需要计算至少三个功率
1. 启动功率
2. 空载功率
3. 满载功率
你需要的2000rpm,没有一个电机可以达到,2极电机同步转速是3000rpm,四极同步转速是1500rpm,因此你肯定是要用变频器的了
启动功率可以先求得圆盘转动惯量,代入要求的启动时间
P=T*ω
T= (J0*i2+JL)/9.55*n/t
T:负载加速所需扭矩(N.m)
J0:电机转子转动惯量(kg.m2)
JL:负载转动惯量(kg.m2)
i:减速比
n:额定运行转速(r/min)
t:加减速时间(s)

计算空载功率需要阻力矩,如果不知道可以预估或者本步不做计算,后面算总功率的时候加系数
公式仍然是
P=T‘*ω
T' : 阻力矩

计算满载功率 = 空载功率+液体所需加速功率
首先忽略摩擦等能量损失,每分钟有1.5t的液体获取动能(如果有高度差,需额外计算势能)
获取的动能 E = 1/2 mv2
P = E /t
则有P = 1/2 mv2/t
m/t已经知道了,v通过角速度转换为线速度获取(半径去圆盘半径)

算完以后,比较满载功率和启动功率,取最大值,然后乘以系数(因为忽略了摩擦损失)

网友F:
楼主未表明圆盘转动惯量,和加速时间,因此加速功率无从得知

我简单算了一下液体加速功率,结果是约136.9KW,此计算没有考虑液体摩擦造成的损失,因此需要在此基础上再乘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未表明圆盘转动惯量,和加速时间,因此加速功率无从得知

我简单算了一下液体加速功率,结果是约136. ...

我也是这样简单化处理的,但是这个电机功率是不是太高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简单化处理的,但是这个电机功率是不是太高了呀

我认为差不多
忽略了摩擦,会造成计算结果偏小
认为甩出速度等于电机转速,会造成计算结果偏大
总体来说,我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