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螺纹Rc螺纹以及PT螺纹区别

楼主(2016-04-14):
求助G螺纹Rc螺纹以及PT螺纹区别,求大神们赐教,据我所知Rc1/4和PT1/4好像一样,求证G1/2和Rc1/2一样吗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RY6Xn-vbqU_dqL-r7fZ1rQhU6NyC8KWO1bR2eT6EvdeULpS-occ517DI-Cei007pHcwSrKDXJBBi2pcAr4EXcq3MHmiyqAY3DtIe_S7c0Ra
G螺纹为55°非密封圆柱管螺纹,Rc螺纹为英制密封圆锥内螺纹,当然不会一样

网友A:
都是英制管螺纹。
G直管螺纹。
PT旧标英制锥管螺纹,应该是日本标准。现在换成R了,一般指外锥螺纹,Rc内锥螺纹。

网友:
3楼说的对,百度一下很多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英制管螺纹。
G直管螺纹。
PT旧标英制锥管螺纹,应该是日本标准。现在换成R了,一般指外锥螺纹,Rc内 ...

谢谢了

网友:
当年关于螺纹做的笔记 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