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锈钢表面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6-04-14):
       这个星期为了个样板折腾了好几天,工件是155mm长*125mm宽*1.8mm厚的不锈钢板,另外有一个直径40mm*50mm的半圆底座。表面拉丝处理,然后蚀刻字体,最后是电镀玫瑰金封无指纹油。做了几个样板,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我想请教各位朋友,原材料板材,我是应该买镜光板然后作拉丝,还是买工业面的板材直接拉丝?做了出来再镀的话,是否有区别?或者有什么工序上的建议会做得更好。谢谢

网友:
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出什么问题啦

网友:
不明白说的 什么意思 应该是原材料不好处理 不是直接可以订购镜面板和拉丝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