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2和7003那个铝合金好

楼主(2016-04-14):
如题,ADC12,6061还有7003那个更适合做电机与减速箱直接的转接盘,7003感觉比较陌生,请了解的大侠说一说,谢谢!!

网友:
我感觉6061

网友A:
ADC12 是压铸铝,6061后者合金铝,强度中等,如果压铸用前者,加工用后者,7和2开头,一般是硬质合金铝.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12 是压铸铝,6061后者合金铝,强度中等,如果压铸用前者,加工用后者,7和2开头,一般是硬质合金铝.

初步的铝合金系列我了解一点,7也是属于航空铝系列,是硬质合金铝,ADC12是压铸铝,6061可以做热处理,压铸的也一样要加工的啊,只是用在汽车转接盘这块的ZL111,我们是用过的,其实ADC12也是做过样用过的,现在就是7003一般没用过,不知道是否适用?性能上比ADC12或ZL111更强还是差呢?这个不了解,

网友(点评):
我用过ADC12,与A380接近,后来由于产品易断裂,改成A380+使用新料; ADC12本身就是回收料改良,在加上通常铸件会使用30%回收料,这个也符合国家行业规定,所以强度要求高不适合,觉得ZL111好一些吧, 6061热处理之前没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