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画如图所示的离合齿形

楼主(2016-04-14):
  如题,想做一组离合器,离合器齿形如图一片所示。零件结构如图二,怎样在图二的蓝色圆柱面上画齿???先谢谢各位帮助了。

网友A:
我是菜鸟一枚,说说我自己的想法,有错的地方请见谅。
在蓝色面上做草图,画出一个齿形的平面图,阵列一周,呈锥形拉伸切除,最后在顶部用圆角工具。
不知道这样的方法是否可以做出来

网友B:
剖视图是直边还是斜边的?直边的在侧面拉伸切除然后阵列就可以,斜边的话就要扫描切除,然后在阵列

网友C:
定义几个顶点,就定义好曲面,然后曲面变实体,去剪切蓝色部件就好了。再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大上

我倒是觉得用傻大黑粗来形容,比较贴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菜鸟一枚,说说我自己的想法,有错的地方请见谅。
在蓝色面上做草图,画出一个齿形的平面图,阵列一周 ...

锥形拉伸切除到最顶端的时候,两侧不能相交成一条直线,没办法倒圆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义几个顶点,就定义好曲面,然后曲面变实体,去剪切蓝色部件就好了。再倒角。

齿形的两侧面是平面,不是曲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剖视图是直边还是斜边的?直边的在侧面拉伸切除然后阵列就可以,斜边的话就要扫描切除,然后在阵列

用扫描切除试了几次,没搞成功。扫描轮廓和路径怎么画?请教一下??

网友:
这个不应该是扫描,看看10楼画得好

网友:
使用图中红框的切除拉伸方式

网友E:
10#大侠的方法或者用画好草图再用包裹指令

网友:
拉伸切除,圆周陈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大侠的方法或者用画好草图再用包裹指令

这样画出来的齿形,两侧斜面是平面吗??我怎么看着像是曲面呢?另外,两个相邻的齿低,可以相交于一条直线上吗??

网友(点评):
不是平面,曲面是对的。

网友F:
圆周阵列不行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画出来的齿形,两侧斜面是平面吗??我怎么看着像是曲面呢?另外,两个相邻的齿低,可以相交于一条直 ...

没办法做成平面吗??两个曲面在离合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圆周阵列不行吗?

圆周阵列当然可以,但是也要先画一个齿形才能圆周阵列啊。第一个齿形画不出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画出来的齿形,两侧斜面是平面吗??我怎么看着像是曲面呢?另外,两个相邻的齿低,可以相交于一条直 ...

自己画一个,你就知道了,都给你画成这样了,自己还不动手。要不要我干脆帮你把工作都做了,顺带把你工资都领了。

网友G:
具体尺寸不知道,随手一画,最好能把离合器一头取出来,看看什么花纹,大家聊天不严谨,错别字好多,都无法理解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画一个,你就知道了,都给你画成这样了,自己还不动手。要不要我干脆帮你把工作都做了,顺带把你工资 ...

  因为自己也有这样试过,结果画出来的齿形斜面是曲面,所以才向各位高手求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具体尺寸不知道,随手一画,最好能把离合器一头取出来,看看什么花纹,大家聊天不严谨,错别字好多,都无法 ...

这个挺像的,怎么画出来的啊。拉伸切除的轮廓怎么画的??请指教啊。

网友H:
11楼和18楼有区别!18楼有瑕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必须要点赞了,非常感谢。到现在我还没画出来。没想到还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点评):
LZ太客气了,以后多看手册就好。按展开齿形+18楼的包覆命令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H:
11楼和18楼有区别!18楼有瑕疵!

这是那本资料书上的??可以传一份给我学习一下吗??108410703@qq.com,谢谢了。

网友(点评):
我翻了新、老手册,新的不详细,这是老的。一会我再给你照个全点的!现在正规一点的图也不太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真的要感谢您了。这个事情折磨我好几天了。

网友(点评):
看来你还是一个肯于用心的人!

网友(点评):
其实问题提的挺好的。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拉伸不能得到每条线都向心的效果。正在琢磨之间11楼答案说来了。又学习了应感谢11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