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体 求教

楼主(2016-04-14):
各位大侠好。晚辈现在有一个直径4米左右,厚度4厘米的铁圆盘,想要稳定的旋转起来(每30秒启动一次),类似饭店饭桌那个玻璃盘结构,请问用什么机构连接圆盘跟机架比较好?用什么机构刚度能高一点,后面还要在边缘处加一个几十公斤的压力,变形不能超过0.3mm吧(用挖掘机那个结构有点那啥),想采用分度器分度,不知这样重定位精度怎么样??

网友:
这个我做过类似的机构 中间主轴法兰盘连接大盘 底下电机减速机带动 减速机上安装一个扭力限制器保护 圆周计算好高度 用轴承转动和称重 你的盘子有点大 转动会有惯性 这个要考虑好   你的机构有位置要求 那就用分度器

网友:
那个边沿的几十公斤根本就算不上负载

网友:
楼主都说了饭店的玻璃转盘,就不能按那个机构来?

这么大这么重的家伙,要是我,就把买分割器的钱省下来,去买回转轴承或回转导轨了。

这样的话,转盘,可以镂空出不少地方(就象轿车轮毂),既减轻重量来减少惯性,又保证了正圆度,边缘下垂更不用愁了。

网友A:
4米转盘确实不大,4厘米厚也够厚。不过要是做实心的,分量可不小,也太粗笨了点。
那么,楼主怎么做这个圆盘呢?
结构有,其余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
做这种回转结构,不问工况,无论大小,现在的工程师们好像只会想到“分割器”和“回转轴承”。
遍地都是土豪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4米转盘确实不大,4厘米厚也够厚。不过要是做实心的,分量可不小,也太粗笨了点。
那么,楼主怎么做这个圆 ...

       早安前辈,我打算4等分然后拼接,做成“八卦”型也可以,感觉能省点料加工也方便,这个圆盘我写4mm厚是想反应它的重量,实际打算用上下两层1.5mm的铁板然后  用小短轴连接。

网友(点评):
开贴说厚度是4厘米,现在厚度又是4mm,不要把大家都绕乱了!

楼主:
大侠能不能推荐几个结构,老板突然找我出个方案,因为我之前从未做过设计,所以没有多少知识经验。
      我想用圆弧导轨,然后加个伺服,或者是不完全齿齿轮,凸轮什么的,跑到位置后,气缸升起定位销定位,不知这样是否可以。

网友:
设计要符合实际。
首先是工况,东西做出来派什么用场。
第二是加工,哪些坯料方便得到,自己工厂可以做哪些活,外协有哪些,哪些东西可以方便买到。

网友:
“钱”就在你眼前,看不到~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0874

网友(点评):
这结构成本不比分割器便宜。

网友(点评):
分割器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