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离高速心喷雾干燥干燥效率

楼主(2016-04-14):
使用高速离心喷雾干燥干燥两种液体,这两种液体的固含量相同,但堆积密度不同,干燥效率是否相同?

网友(2019-06-06):
肯定有差别啊,堆密度高的相对来说比较重一点,在塔体里面停留的时间就要短一点,这时相对应堆密度低的物料。需要的风量就相应的要大一点,风量一大,也就说整体设备型号就要相应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