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器选型求助

楼主(2016-04-14):
各位师傅们,小弟新做的一个案子,8工位 ,盘子550mm,盘子重量加夹具重量大概20斤,我的要求是动静比为1:3,那么我的驱动角就是90°,我选择60D的分割器,但分割器厂商说这么小的驱动角,惯量会很大,让我选择驱动角270的,然后控制马达停止就可以,我的疑问是,270的驱动角是不是就等于动静比为3:1,转动时间3秒,然后停止马达停止,我完成其他动作要3秒,马达再开始下一个分割,这样我一个工位本来是要求4秒,改变驱动角后,变成了6秒,是不是这样理解的,求大师给我指点下,在此谢过!!!

网友:
你这样分析是对的,驱动角变成270°的话按你的分析需要6秒,但是你可以提高电机转速,这样就可以大大缩短驱动时间,一个工位的时间也可以还是4秒,其中1s是驱动时间0.333s是停止时间,动静比3:1,再加上2.667的等待时间。

网友:
    2楼的解释是可以的,可以将整体的速度提高,然后让马达停止,就是转270度的时间可以设置在0.6seec左右,然后你的停止时间还是3sec不变,这样你的整个效率也是不变的,同样的对于你的型号来说基本变化也不大!虽说速度提高了,但你的驱动角也加大了,本身对凸轮来说爬坡减小。

网友:
分度盘一般都会让你用270的驱动角的,驱动较位平稳。你仔细想一下传动机构就明白了。

网友:
驱动角越大运行越平稳,如果你转1秒停3秒1:3动停比 电机不停 选择60DF-08-90 也可以,选270需要电机频繁启停.

网友(点评):
频繁启停是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是每个工位启停一次是这样么?

网友(点评):
是的 不少人选择电机带个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