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NX编程

楼主(2016-04-14):
这个零件编程用什么工序会比较好?求指导,谢谢!!

网友A:
这是编程用什么工序的问题吗,这是根据生产方式来定夺工艺的过程。

网友B:
楼主请将附件发上来,我看一下圆孔两边的凹槽最小过渡圆弧是多少,如果过渡圆弧过小的,其加工程序是不一样的。有圆弧的可以用三轴型腔铣加工,如果过渡圆弧过小的只能插铣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编程用什么工序的问题吗,这是根据生产方式来定夺工艺的过程。

我现在大一,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希望通过每天给一个零件编程提高自己的编程水平,这种方法是否可行?“跟据生产方式来定夺工艺过程”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楼主建模能力怎么样,大一就开始玩软件很赞。但是友情提醒一下别忽视基础理论的学习

网友C:
不好玩,建议楼主去bbs.uggd.com深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将附件发上来,我看一下圆孔两边的凹槽最小过渡圆弧是多少,如果过渡圆弧过小的,其加工程序是不一样 ...

网友B:
晚上回来细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晚上回来细做一下!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玩,建议楼主去bbs.uggd.com深造吧

我把一个编程教程视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常用的工序有实例讲解),算是有一点点基础了。现在想进阶,应该学些什么,能让我毕业以后能够更快的适应工作或者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一个编程教程视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常用的工序有实例讲解),算是有一点点基础了。现在想进阶,应该 ...

光看没有,必须要将教程里的源文件拷到电脑硬盘里,载入UG加工模块里进行实战,要做到灵活运用,举一反三。

楼主:
@dfy99     谢谢你的鼓励!建模常用的功能能熟练的使用快捷键,每天会从网上找一些图纸来练习。基础课都在85分上下,现在想把编程学得精一些,或者其他的对以后工作有用的知识,大侠给些建议?

补充内容 (2016-4-16 14:11):
想从事制造或者相关的工作,数控专业

网友(点评):
你是想从事设计工作还是制造呢?你现在的专业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看没有,必须要将教程里的源文件拷到电脑硬盘里,载入UG加工模块里进行实战,要做到灵活运用,举一反三 ...

教程每个实例附带相应的文件,我是跟着视频创建一遍工序,然后不看视频自己把整套工序创建一遍,里面参数的含义基本都理解。现在练习一些简单零件的编程,但因为没有实际的加工经验,还是少一些自信,比如上面的零件,中间和外面的材料我用平面铣来做,孔用孔工序里的钻,导角不懂用什么工序来做。还有应该根据哪些尺寸或形状来选用刀具?(教程里是直接创建XX直径的刀具,没有说明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程每个实例附带相应的文件,我是跟着视频创建一遍工序,然后不看视频自己把整套工序创建一遍,里面参数 ...

倒角可以在钻孔加工之后,采用成形刀进行勿孔,中间圆孔的两边4mm宽的键槽应该有R0.3的圆弧过渡,否则进行线割编程时会出现刀尖圆弧报警。

楼主:
@dfy99,想从事制造或者相关的工作,数控专业。

网友(点评):
哦,那现在这样已经蛮好了,本来是想建议楼主看看仿真之类的模块的,包括运动和高级仿真的内容,因为我用UG做过一些仿真,感觉对设计工作还是有一定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