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m厚的冷板如何到M3的锥沉孔?

楼主(2016-04-14):
看过鬼佬的产品。1mm的铝板攻了沉孔后可以在安装时完美的容下M3的锥形沉头螺丝头,无突出。
现在公司产品用的是A3冷板1MM厚的,可沉孔不是浅了放不下螺丝头,就是孔太大装了螺丝后表面有一圈缝隙,几家供应商都没办法做到鬼佬的那种效果,供应商的。
在百度里查了下说是做个冲模,将锥形孔冲出来,还有别的什么方法么,比如用一定角度或者规格的钻头通过限位来钻出来是最好的,有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么?

网友A:
我的经验:(小量非标或开发阶段,只能偷懒了。。。)

条件,得有铣床,车床。

1)板上先打比底孔小点的孔。(后期定位用)

2)找块废铁,夹死在铣床台钳上,XY轴都固定死。打个和上面一样大的盲孔(盲孔深度大于该钻头螺旋槽长度。因为一会儿要把这个钻头插进去当导向呢)。再磨个废钻头成沉头型,在铁块上大好沉头孔。

3)用车床车出和螺丝脑袋一样锥度(锥度稍稍小一点)、外径一样的辊子,中间也打通和上面一样大的孔。

4)现在,这个钻头用完了,就插入铣床那个铁块上的孔内,当导杆用。

5)把车出来的棒子,夹在铣床夹头内。

现在,你的铣床,变成冲床拉?太厚的板子可别玩!!!

两毫米以内板材的平头螺丝孔,我一直就这么玩。搞出来挺漂亮的!!满有两产品的感觉。。。

记得,一切开始之前,先把铣床检查调试一遍:

1)主轴尽量往后退,别让它把脖子伸得太长。(先看看板材最靠中间的孔到边的最小距离)。
2)垂直度还得看吧。
3)再检查一遍转塔那里的导轨紧定螺栓紧了没有,脖子关节那里的螺栓紧了没有(应该是在正面吧)
4)XY固定好了没有。

网友(点评):
主轴赚了就麻烦啦。最后一步,不用电。只要照明灯。

网友B:
成功的关键在于精度。螺钉的精度,孔的精度,螺钉要买的好,孔的精度取决于钻孔设备,钻头和操作技术,普通钻床+麻花钻干不出这活。

网友(点评):
干过?我持怀疑态度………

网友:
是因为人家用的螺钉比标准的稍微薄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小量非标或开发阶段,只能偷懒了。。。)

条件,得有铣床,车床。

多谢
废的钻头放到铁块的沉孔内做导杆,怎么倒?

网友(点评):
钻头屁股不是光的吗?钻头也有一定的硬度阿。铣床老了,轴头容易偏心摇头。上下孔有钻头屁股导向,那孔和锥面的同心度就好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小量非标或开发阶段,只能偷懒了。。。)

条件,得有铣床,车床。

棒子车了锥度后是开动铣床旋转着下压还是直接压出沉孔
能否请大侠画个简单的示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小量非标或开发阶段,只能偷懒了。。。)

条件,得有铣床,车床。

请教,最后那步是开转铣床主轴,用车好的那根轴往沉孔里挤压下就ok了对吗?

网友(点评):
不转,直接压下去。底部的钻头屁股要进去的时候,慢点压。老铣床的话,轴头偏心的多。

网友:
大批量的直接用热熔钻的。

网友:
配装的螺纹孔上其实也有倒角的,螺纹孔的倒角和板上的锥角一起构成容纳M3沉头的空间。所以关键还是孔锥角的精度和M3螺钉的尺寸精度。普通麻花钻和几分钱的螺丝是做不到那么完美的。

网友:
沉孔翻边,冷冲压最常用的螺钉安装孔工艺之一

网友:
试试铆螺母(用机器铆接),我原来有一块薄钢板,上面有好几种小螺丝孔,全是机器压上去的,很牢固。另一种办法就是热熔钻再攻丝,不过M3没试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功的关键在于精度。螺钉的精度,孔的精度,螺钉要买的好,孔的精度取决于钻孔设备,钻头和操作技术,普通 ...

拆个手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功的关键在于精度。螺钉的精度,孔的精度,螺钉要买的好,孔的精度取决于钻孔设备,钻头和操作技术,普通 ...

我看说的有道理。精度肯定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