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气润滑分配器会堵塞吗

楼主(2016-04-15):
我们这儿有一个给主轴轴承润滑的油气分配器,现在有一个问题:上游供气的电磁阀关闭后检测到油气分配器输入端气压下降的比较慢,大概要7秒的时间才能从4公斤降到3公斤,是为什么呢?型号是SKF的MV205-20

网友:
油气分配器是不是和油雾器差不多

网友:
补充 油气分配器和油雾器不同 前者油气是分离的 后者雾化

网友(2016-12-17):
是不是管路有点堵?

楼主(2017-08-14):
是油路那块堵了,油箱没清洗,导致油中有杂质,分配器动作不正常。更换后好了。4 s& A: W$ [$ t0 w

网友(2018-10-29):
油气的分配器什么样啊?跟干油的类似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