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圆筒件如何保证精度?

楼主(2016-04-15):
要加工几根图中零件如何才能保证精度?谁能讲一讲?或者稍微提点一下,从材料选取到加工完成。

楼主:
@害怕伏枥

@LIAOYAO

网友:
感觉好难哦,坐等大神答疑

网友:
有点长,直径也不小,精度难保证,目前只接触到直径80的丝杆,打中心孔相当费事。

网友A:
这个加工很难,但是你可以这么干:首先用棒料加工外径;
                                                   接着用更粗的料加工一个内径与此管外径大小相同,且紧密配合的的,然后把此两件装配起来;
                                                   最后掏内部的孔;
还请大神指教。

网友(点评):
你肯定没干过车工,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加工很难,但是你可以这么干:首先用棒料加工外径;
                                               ...

这么长,要想装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吧

网友:
换一种加工方法就搞定了,还是要看能卖多少钱哈

网友:
伏枥 老师 在哪里

网友:
一米半不到,对于普车来说,30的可以办到,两边跳动不超0.2,可以满足。如果仅仅是样件或者工装的话,找一个老加工师傅,给他调配一个精度高点儿的加工设备,他自己就能干出来。如果是我的话,选φ90*φ80*1465的无缝管,材质图纸决定,如果需要调质的话,外径可以加大2~3mm。首先一步到位粗精车一端内孔,以此内孔为基准,粗精车外圆,然后卡架去总长,打表粗精车内孔。可能这种方案不成熟,坐等大神

网友(点评):
请问像这种细长件掉头车同心度能达到几级

网友:
1、要制作这个工件,首先要得到坯件。
楼主图纸没有注明材料,那就先从无缝钢管找起。
9楼的社友说选用外径90、内径80的无缝管。可是,除非是定制,按标准是没有这个规格的。
网上找一找,无缝钢管规格表很容易找到,下载了一个转帖在下面。
图纸上工件内孔直径为80,没有加工要求。按标准找,可以用来制作这个工件的无缝钢管规格有89*4.5和95*7.5两种。
89*4.5的钢管外圆余量太少,坯件稍有弯曲就可能車不出,选95*7.5的应该好一些。
问题是。虽然标准上有这个规格,市场上却不一定就有货,恐怕需要花点力气找一找了。找起来有困难,或者不能允许工件内孔为热轧表面的话,不能考虑加工内孔。找液压缸筒制造厂买内孔80的薄壁冷拔缸筒料, 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B:
2、制作
有相当长度和较大直径的管类工件在车床上加工,需要合适规格的车床。这个工件用普车C6140*1500应该最合适。一般需要用到的工装应该有中心架和类似梅花顶尖的辅助夹具。
2.1下料,留合适长度余量。
2.2.1.工件孔内塞闷头,用三爪卡盘夹持,另一端用中心架支承。端面车出,内孔倒角1*45°;
2.2.2.调头,同样装夹加工。长度留精车余量;内孔倒角,口径略小于83,斜角为3°;外圆粗车一段长度20,直径89。
2.3.工件已加工外圆一端孔内塞闷头,四爪卡盘夹持;另一端用另外制作有中心孔的闷头,闷头与坯件内孔紧配,台阶面抵住工件,用尾座硬质合金顶尖顶工件。四爪端工件用百分表找正,用2-3刀粗车外圆面至直径89。头道加工要注意坯件内应力可能引起的工件变形。
2.4.1.三爪夹直径85短料,车斜角为3°,大径83的短圆锥,与坯件内孔倒角配做。
2.4.2.以坯件配合端套上车床车头短圆锥,一头镶有中心孔的闷头闷头,用尾座硬质合金顶尖顶紧工件,让工件内锥与车头外锥紧密结合。
2.4.3.精车外圆。如果工件倒角内锥与夹具外锥精度够,这种装夹用小切深和小进给应该完全可以。
2.5.一端孔内塞闷头,用四爪卡盘夹持,另一端用中心架支承,四爪端工件用百分表找正。制作83内孔,端面精车。
2.6.加工好内孔一端换用直径83闷头,用四爪卡盘夹持,另一端用中心架支承,四爪端工件用百分表找正。制作另一端83内孔,工件定长。

如果外圆面允许调头制作,则工序2.4.可以取消 。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制作
有相当长度和较大直径的管类工件在车床上加工,需要合适规格的车床。这个工件用普车C6140*1500应该 ...

前辈如此耐心回复,晚辈非常感谢!

这种类似管子,我们一共有3批。
         第一批,我们买的热轧管,然后交给其中一家外协车床单位(我们附近有3家小车床单位,车床有6140,6150),结果车完外圆的跳动得有几个毫米,比没车之前还要跳的厉害,简直没法用,外协说是因为“管子太软”,“受热变形”车不出来。

         第二批,我事先咨询了外协车床,都表示不太愿意接这活。然后我把切削力算了一遍:

找的89*4.5冷轧管,送至车床单位,一头三爪卡盘夹持(无闷头),另一头中心架,中间打跳动,约在0.6mm,车床表示如果再让他车外圆,跳动一定会更大,随后只得作罢,仅车端面与调头车直接83内径。

             第三批,连适合冷轧管也买不到了,故有此问。
前辈提供的制作工艺,我再细细考虑一下!

网友(点评):
做这种薄壁管,用卡盘时夹持端工件内孔必须要用紧配闷头,决不可直接夹薄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加工很难,但是你可以这么干:首先用棒料加工外径;
                                               ...

确实没干过哈哈,听一个师傅说过,见笑了

网友:
前辈师傅的回复真的很详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加工很难,但是你可以这么干:首先用棒料加工外径;
                                               ...

对这样搞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这样搞是不行的

谢谢指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