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社友做过带称重的夹爪吗?

楼主(2016-04-15):
我要做一个带称重传感器的夹爪,夹取装置上面装称重传感器。
网上好像没有这样的案例。
做过的大侠 来谈论下 嘿嘿

网友:
是夹取后称重,还是夹取的同时称重?

网友(点评):
夹取后在爪子上称重 看来你做过?

网友:
这个貌似不难吧,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装在机器人夹爪上甩甩就出来了.
精度要求高的话, 就在法兰和抓手之间装六轴力控,
或者省钱的话就装个力传感器, 拉力计也行. 但这样要求垂直.
或者做个机构, 称重时施放掉, 只受重力作用.

网友(点评):
o 谢谢 有什么能帮到你的?

网友(2023-11-21):
lz这个带称重的夹爪做出来了吗?

网友A:
有咩有一种可能,你先把夹爪气缸锁在称重传感器上,清零后再夹取物料,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咩有一种可能,你先把夹爪气缸锁在称重传感器上,清零后再夹取物料,计算

支持这种想法

网友(2024-09-28):
我是专门做称重的,有需要大家多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