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气缸磁性开关的选型方法

楼主(2016-04-15):
求教SMC气缸磁性开关的选型方法

网友A:
选的时候注意一下:安装方式,工作方式,接线方式,电压及导线长度.还有符合什么标准.

网友B:
不是图册上都有配套选型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图册上都有配套选型推荐吗

样本上的不够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的时候注意一下:安装方式,工作方式,接线方式,电压及导线长度.还有符合什么标准.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一般常用的工作方式,接线方式

网友(点评):
安装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固定在气缸上的拉杆上,二种气缸端盖与缸筒外面有沟槽,装在沟槽螺钉并紧; 工作方式:簧片式,电子式 接线方式:二线制,三线制,还有接头,看要求 电压,AC,DC 导线长度,根据需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样本上的不够详细

参照亚德客选型手册 上面有图片 很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照亚德客选型手册 上面有图片 很直观

网友:
SMC的磁性开关都统一了,你要什么选型方法?
常用的就一种
有疑问直接问SMC销售吧

网友:
SMC的磁开关外壳是什么材料的?比较耐腐蚀

网友:
埋槽安装的A93, 对应方缸
钢带安装的C73, 对应圆柱缸

都是两线制的, 免的NPN和PNP的麻烦事.

网友:
学习了,大侠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