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气动夹具系统图是否合理

楼主(2016-04-15):
该气动系统用于某机床夹具,工作时首先是左边的两个气缸夹紧,然后右边六个气缸同时动作夹紧,不知该系统是否可以,是否缺少其它元件(除了气动三大件),以及该气动系统的安全性怎么样

网友A:
经验 判断后面 超过40 缸径 明显延迟 定位误差(我指的是 直接推动  拉动的情况)  如果后面是转角缸之类的 并没有问题
供参考

网友:
一根气管 一分六 怕你后面的气缸压力越来越小 夹不紧

网友:
气动菜鸟谬论
1.气动夹具夹紧貌似不需要用双向阀,用单向阀
2.按你说的左边夹紧,右边同时夹紧。整个气路用一个单向阀就好了,如果有先后夹紧关系,可用调节阀来控制气缸夹紧的快慢
3.按你如上气路图,你左边是两个气缸可以伸缩,右边六个气缸只能伸,不能缩(缩的时候已经没有气体到右边执行缩回的动作,因为你到右边的气体的来源在左边的缩回过程就用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 判断后面 超过40 缸径 明显延迟 定位误差(我指的是 直接推动  拉动的情况)  如果后面是转角缸之类的 ...

左边两个是薄型气缸,用于侧面夹紧,后面六个是转角气缸(缸径40),用于上面压紧.如果出现断电的情况,能通过三位五通阀自锁吗,需要考虑各个阀的漏气吗

网友:
右边气控阀一直有气,阀都没法复位……做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菜鸟谬论
1.气动夹具夹紧貌似不需要用双向阀,用单向阀
2.按你说的左边夹紧,右边同时夹紧。整个气路 ...

你说的双向阀是进气节流阀吗,那个是控制速度的;两部分气缸是先后运动的;右边那六个气缸确实不能收缩,我居然没有想到,,怎么解决啊大侠

网友(点评):
1.双向阀学名 三位五通电磁阀,就是你用的左下脚的那个 2.我是菜鸟,还不明白你说的先后顺序

网友(点评):
阀是指电磁阀,楼主说的那个进气节流阀从你图上运用的进气节流的,掉个头就是排气节流,气缸末端装的节流方式影响的不光是气缸速度,缸内气体饱和之前还影响气缸力大小。

网友:
  节流阀不对,单个气缸需要单独配置,气缸只需要一端,2个节流阀没用。别指望断气后保压的安全,气体压缩比太大,安全不保证的。

网友(点评):
还有控制阀也搞错了,那2位五通的阀控制的是夹紧松开时间;夹紧和左边2个是同步的。

网友C:
不安全,最好把左边两个缸的系统与6个转角缸的系统分开 然后再并到一路系统

网友D:
为什么不用液压?机床自带液压站?夹具管路尽量简单,如果是液压的话,只用一个顺序阀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双向阀是进气节流阀吗,那个是控制速度的;两部分气缸是先后运动的;右边那六个气缸确实不能收缩, ...

恩,谢谢,还需加强学习

网友E:
一路的用个减压阀,同路的都要带节流阀,单向阀什么意思,你这气缸速度要求很严吗?

网友:
楼主要设计气动系统去现场调试下机器,就啥都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安全,最好把左边两个缸的系统与6个转角缸的系统分开 然后再并到一路系统

嗯。两路可以用电磁阀分别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设计能达到要求的话,我也去搞设计了

缺乏实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路的用个减压阀,同路的都要带节流阀,单向阀什么意思,你这气缸速度要求很严吗?

希望速度不用太快,要不然撞击工件,把这两部分分开控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液压?机床自带液压站?夹具管路尽量简单,如果是液压的话,只用一个顺序阀就搞定了。

这个机床貌似没液压站,都是伺服电机

网友G:
“同时”这个概念需要推敲。事实上不可能同时。需要评估不同时的情况下对定位精度的影响。

网友H:
不合理,应该分开供气,调速阀不要共用。

网友I:
三联件应该放在起源起点,6个汽缸共用一个电磁阀?没法足够供气的,节流阀要接在汽缸接气口处,用排气节流阀,这样你才好调节汽缸的速度,如果为了安全起见,在三联件后再接一个电磁阀控制整个气路的通断

网友J:
八个气缸公用一个总电磁阀吧?

网友K:
节流阀应该每个气缸配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八个气缸公用一个总电磁阀吧?

公用一个不太好,两个电磁阀分别控制,可以控制其先后时间,然后再合成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K:
节流阀应该每个气缸配一个

这个系统要求不高,也想节约成本,就用一个节流阀,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三联件应该放在起源起点,6个汽缸共用一个电磁阀?没法足够供气的,节流阀要接在汽缸接气口处,用排气节流阀 ...

只有能实现功能就行,对其速度,时间,要求不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合理,应该分开供气,调速阀不要共用。

每个气缸都用一个调速阀,成本太高了,并且此系统要求不严格,能实现功能,安全使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时”这个概念需要推敲。事实上不可能同时。需要评估不同时的情况下对定位精度的影响。

嗯,只要在一定时间内气体饱和就行,也不需要严格的同时

网友H:
这么多人都提醒你了,还是不听,既然感觉这么好何必来问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只要在一定时间内气体饱和就行,也不需要严格的同时

注意关键问题是:如果气缸动作次序是不确定的,每次不一样,那么被夹紧的工件位置也是不确定的,会造成工件的定位误差,进而影响加工精度。

网友L:
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
1,图中蓝色的圈和×代表什么?
2,这个图用什么画的?我用SW画系统图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
1,图中蓝色的圈和×代表什么?
2,这个图用什么画的?我用SW画系统图太麻烦了。

圈是节点,叉是接口;这个图用的是SMC软件,SMC公司自己的绘图软件,专门画气动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注意关键问题是:如果气缸动作次序是不确定的,每次不一样,那么被夹紧的工件位置也是不确定的,会造成工 ...

嗯,这也是个问题,重新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多人都提醒你了,还是不听,既然感觉这么好何必来问

新手,其实这个图上的进排气口用两个节流阀,这是从书上看的,有人说不对。有点疑问,所以就这么回复的

网友M:
这气动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气动原理图、、、、、、、

初稿,很粗糙,只接受批评

网友J:
夹什么东西?需要多少力?如果力度很大,为什么不使用骑液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夹什么东西?需要多少力?如果力度很大,为什么不使用骑液缸呢

摩擦焊上的夹具,主要是动作迅速,不污染工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摩擦焊上的夹具,主要是动作迅速,不污染工件

嗯嗯 那选择气缸 比较合适

网友:
这个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啊?

网友L:
这个符号是啥意思?  右边我知道是节流阀,左边是单向阀   组合到一起是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符号是啥意思?  右边我知道是节流阀,左边是单向阀   组合到一起是啥啊?

名称为单向节流阀,从下往上节流;从上往下不节流,通过单向阀流通。

网友N:
这气路图确实有些醉了,还没见过1阀拖一堆气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气路图确实有些醉了,还没见过1阀拖一堆气缸的

中间那个是进气的,不过已查明这个气动图有问题,别被误解了

网友(2016-05-27):
右边6个要同时夹紧的话,需要分别通气,气缸需要双向作用的才能复位,仅供参考

网友:
右边6个气缸如果需要同时夹紧,最好每个气缸安装节流阀,否则很难同时夹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