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鼓风机

楼主(2016-04-15):
哪位大虾会绘制离心鼓风机外壳,虚心请求指教,风扇轮直径250mm,出口处宽度100毫米,谢谢啦

网友A:
机壳?你要干什么?隔板,密封,转子都现成的?   进风口呢,最好上图,你是什么地方的?咱可以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壳?你要干什么?隔板,密封,转子都现成的?   进风口呢,最好上图,你是什么地方的?咱可以交流交流

只有这两个尺寸,初次接触这个东西,就是刚刚接手的订单,一批鼓风机的外壳!

网友:
这样你加我QQ282340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