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启动时间,选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2016-04-15):
伺服电机启动时间,选多少比较合适,负载 2T

网友:
楼主说的是加减速时间吗?

网友:
短了启动不起来吧

网友:
搞个伺服软件,看电流曲线。

网友:
在伺服电机的选型时就要考虑加减速时间,因为加减速时间、启停频率对伺服电机的功率有很大的影响。如果电机已经确定,建议通过现场实际测试确定合理的加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