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把两张CAD图放在一起里面的表格会变呢?求助

楼主(2016-04-15):
(图片)

网友A:
别的软件转过来的吧,表格可是块。

网友B:
输入pu,清理掉所有的块,然后再将表格复制过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软件转过来的吧,表格可是块。

是solidworks转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pu,清理掉所有的块,然后再将表格复制过来就好了

好像不行,求详细操作

网友C:
复制之前用x命令炸开,然后再复制粘贴

网友D:
块名称重复,系统默认当前模板的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制之前用x命令炸开,然后再复制粘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块名称重复,系统默认当前模板的形状。

网友:
具体是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