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还是倒圆角

楼主(2016-04-15):
机加工对于一些零件的棱边都要求倒角或者倒圆角 以防止锐边伤手或工具。
本人对机加工了解不多,想问一下哪个更容易加工?感觉倒角一个铣刀就可以做出来,倒圆角怎么做?有没有所谓的球形铣刀?

网友:
肯定是有的。个人感觉圆角用在外观上, 平滑过渡,相对好看些。 至于倒角是为了容易安装。

网友:
有内R铣刀

楼主:
加工的话R0.2可以加工吗?最小能加工到多少?

网友:
可以倒角的地方就不要倒圆角,要是非要圆角就只能圆角。

网友:
铸造的好像是圆角多点,防止铸造应力的产生
切削加工的好像是倒角多点,圆角不好加工

网友:
倒角比R角容易些

网友A:
有内R刀,我见过R0.1的圆角,圆角倒角外观比较漂亮,如果客户没有特殊要求,我们都是倒斜角一般在C0.3,没有毛刺,可以给后道去毛刺人员减少很多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内R刀,我见过R0.1的圆角,圆角倒角外观比较漂亮,如果客户没有特殊要求,我们都是倒斜角一般在C0.3,没有 ...

倒斜角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
倒圆角好,好装配

网友:
倒角费用低,倒R角成型刀很贵,刀片也贵。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倒钝利边的话,倒C角(也就是斜角)就可以了,。确定要倒R角的话,方法其实也挺多,比如球形刀,放电加工,线割,CNC等,只是工艺复杂,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