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淬火和整体淬火工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4-15):
表面淬火也是高温后立马浸入淬火油中吗?和整体淬火工艺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摘:表面淬火的目的一般是提高表面淬硬层的强度和硬度以及耐磨性。而心部仍保留原始组织的韧性。整体淬火是为了得到工件均一的淬火组织,当然,前提是工件能全部淬透。也不是说整体淬火得到的组织就一定脆,低碳钢得到的板条马氏体韧性是非常好的。当然,淬火后都要进行回火的,根据要求得到有一定强韧性配合的良好组织!

网友:
基本问题还是自己翻书比较好。

网友:
  嗯,看下书有益。

网友:
在不影响基体本身材质的情况下
有多中手段可以实现工件表面的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