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2016的工程图问题:属性链接和平板形式

楼主(2016-04-15):
问题1.工程图中的重量都和第一个插入的零件图的重量一样。
 A 用现有的模版去修改标题栏里的属性链接(没有改质量链接),半懂懂的改了下,结果现在新建的工程图都出现一个问题:重量都一样。怎么改回成重量是插入当前图纸的零件的重量。
问题2.插入工程图的装配体不显示重量。
B 如果工程图插入的是装配体,就不显示重量,这又要怎么设置?
我的装配体文件属性没设置,要怎么设置下才会在工程图里显示重量,我试过添加装配体的文件属性:质量-文字-“SW-Mass@装配体。SLDASM”右边评估会显示重量,但是到了工程图里还是不显示这个装配体的重量。
问题3.钣金零件工程图的平板型式怎么设置。
情况1从视图布局里的模型视图,调入钣金零件,参考配置(只有一个默认)里就是没有平板型式的视图选择。
情况2从右侧视图调色板工程图里,浏览钣金零件插入工程图,有的会有平板形式的选择,有的没有。

尝试过一种比较繁琐的办法:在零件图里添加一个新的配置,把零件展开,调成平板形式,在切换成默认,这样零件在装配体里不会变成平板形式,在工程图里又能出钣金的展开图,但是要一个个的添加零件的配置,比较麻烦。

楼主:
试了下系统选项里的重设,新建零件插入工程图里,使用的零件模版是默认的,工程图模版是默认的国标,可结果还是一样的每张图纸的重量还是一样,连空的图纸重量都是第一个图纸零件的重量,图纸还变成蓝色。希望有懂的人指导下在哪设置回来。

网友A:
solidworks2016很多操作与之前版本迥然不同的,而使用solidworks2016的人在机械社区是不多的,而使用solidworks2016去新建图纸格式更少,因为很多人的模板是之前版本建立的,很少有人用solidworks2016去新建图纸格式,所以你的问题注定是无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2016很多操作与之前版本迥然不同的,而使用solidworks2016的人在机械社区是不多的,而使用solidw ...

我也是用的之前2012的图纸模版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一个问题算是解决了。

网友B:
这么新的版本啊,就是想知道公司内部怎么协作的

楼主:
再问个钣金展开的问题:折弯线位置能不能设置?
每个钣金公司的折法不同,图纸要求也不同。我在的公司展开图的折弯线要在边线法兰的外边,而软件默认的都在中间:
钣金件厚度为2mm,折个10mm的边,用折弯扣除,扣除3mm,如图工程图显示位置为8.5mm,可以修改成7mm位置吗?
虽然用折弯扣除设定后的零件展开总长是对的,但是折弯线位置不同,把图纸转成cad还需要修改,比较麻烦。
这还只是简单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新的版本啊,就是想知道公司内部怎么协作的

小公司,内部设计的就3人,就我用3维画图比较常,其他两个平时用CAD。之前用2012版本,当心其他公司发来的是2012以上的版本的solidworks文件,就又换成2016版本的了

网友A:
折弯线你可以在边线法兰属性管理器修改。你不是画圈了吗
而且你CAD图中的展开,明显也是按照折弯线在内侧来计算的。所以你说的外侧在你的图中根本没有体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线你可以在边线法兰属性管理器修改。你不是画圈了吗
而且你CAD图中的展开,明显也是按照折弯线在内侧来 ...

画圈位置,是说明我钣金建模的设置,边线法兰位置是调成折弯线内了,但是工程图里自动生成的折弯线不是在外边。说明如图:红色标为1位置的尺寸8.5是工程图平板型式自动生成的折弯线,与右侧的视图对齐了看是在边线法兰里边。
红色标为2位置的尺寸7是我画上去的,也是平时CAD里画的折弯线,与右侧视图对齐了看是在边线法兰面上,在外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公司,内部设计的就3人,就我用3维画图比较常,其他两个平时用CAD。之前用2012版本,当心其他公司发来的 ...

目前2014版应该差不多是通用版的了

楼主:
唉,问题找到了,又生新的问题,知道要把图上画圈圈位置的勾勾去掉,但是每次新建工程图都要操作下才行,试了把勾勾去掉,然后保存工程图模版,再新建工程图,勾勾还是勾上了。重新安装2016SP0也试过了,默认就是勾上的,这个版本问题多多呀
问:如何修改保存2016SP0选项里的文档属性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