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拍快照可不可以导出图片?怎么导?

楼主(2016-04-15):
请问:solidworks拍快照可不可以导出图片?怎么导?
如图所示,我要将捕捉1存成jpg等格式图片,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直接出渲染图不行吗?

网友:
直接是无法导出的。二次开发通过调用API函数,你可以上网搜索下

网友A:
双击切换到该状态,再另存为图片格式

网友:
不是楼上几个瞎BB什么,看懂了楼主说的快照是什么了吗。

网友B:
扑捉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扑捉是啥

拍快照时的文件名,命名为捕捉1,如果多拍几个那就命名为 捕捉2,捕捉3···,捕捉n等等

网友(点评):
不知道和proe那个是不是一样,proe是仿真时候零件当前状态拍张照 哪怕运动到其他位置点拍的那张照,立马回复到拍照位置

网友(2016-10-21):
引用 网友A:
双击切换到该状态,再另存为图片格式

什么意思

网友(2025-05-17):
solidworks快照这块还是没有proe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