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盖子该怎么密封,还要好装卸

楼主(2016-04-15):
这个盖子该怎么密封,还要好装卸(内部加压6-10MPa,干燥桶开口内外壁光滑),有什么好的东西可以买到,或有什么好的设计,谢谢了。

网友:
搞不懂你这什么情况。
本来想找木工给你做个推拉门比较方便,却又看到有挡块当着其实一点都不方便,接着这个门还有耐压要求。
请懂做防爆安全门的来问题应该能迎刃而解。

网友:
能不能示意清楚点,表达清楚明白是技术第一步

网友:
买两片法兰盖夹起来。公称通径65刚刚够.有盖一端垫金属垫片。

网友:
附近有没有地铁或机场?到里面去看看防暴筒还是什么。。。小心别被人家抓了。

漏抓。。。还是先说说干嘛的吧。生产线频繁用的工装啊,还是超市里的爆米花啊?

网友:
这个压力,没有足够的密封宽度恐怕不行

网友A:
本人觉得如果壁厚大于5 mm,盖板采用封圈密封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觉得如果壁厚大于5 mm,盖板采用封圈密封是可以的

Φ140 和 Φ160 有误,我把114看成140了,题主的盖板估计没有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