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轴定位的工装,请教

楼主(2016-04-15):
各位老师好,我是个才接触机械制造的学生,今天我们导师叫我做下“芯轴定位的工装”,芯轴和其他定位的零件我都画好了,请问这个工装是什么意思啊?是叫我去加工吗?很白痴的问题,谢谢大家帮我解释下!

楼主:
之前一直没做过这些实际的项目所以遇到很多东西都不清楚,

网友:
工装不是用来装夹定位工件的么

网友:
有V型块了吗?

网友:
你的任务是设计工装,设计图纸画好,怎么制造出来,那是工人的事。按你的设计做出来能用不能用才是你该关心的事。

网友:
你负责画图,加工应该和你没关系,工装作用就是装夹芯轴,达到一定的加工目的

网友:
肯定有零件加工的尺寸要求把,加工时装夹定位夹紧的就叫工装

网友:
我也是学生党,基础的东西还是要自己不断地去摸索

网友:
工装,是工艺装备的简称,其包含的范围太广了,而且还不光指机械,只要是使其产品能够生产制造出来的工具、设备,都叫工装,就看你如何去理解了。

网友:
工装就是批量生产时能快速,简单的对一件东西进行反复定位,固定的装置。

网友:
要考虑芯轴和夹具的材料,夹紧方式,和芯轴旋转速度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老师的热情帮助!

网友:
工装就是使 产品、零件、刀具与设备连接在一起的辅助结构。

网友:
芯轴要根据你的 产品图纸,加工工艺设计,你要先确定加工工艺才能确定定位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