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的计算实例,求高手讲解,我真笨

楼主(2016-04-15):
人笨没办法,上网找了很多资料,无奈字母一不一样就给看糊涂了,有些公式好像也不一样的样子。有哪位大师能举例讲解下---圆柱压缩弹簧的计算设计呢。谢谢。

网友A:
能不能讲讲,高档汽车的弹簧丝为什么是进口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讲讲,高档汽车的弹簧丝为什么是进口的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呀。。。你回计算弹簧吗?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点评):
计算可以,但要数钱~

网友(点评):
而且是谈妥价格后,先付钱

网友B:
你找一下经典手册,网上的资料有的有很多错误,弹簧设计就找机工版的张英会写的第二版的《弹簧手册》,里面写的很详细,一看就会设计。

网友C:
随便弄弄的请参考机械设计,深入的请翻看弹簧手册第二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找一下经典手册,网上的资料有的有很多错误,弹簧设计就找机工版的张英会写的第二版的《弹簧手册》,里面 ...

谢谢大侠分享。

网友D:
设计和制造是脱节是不行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给弹簧厂家提出使用要求,这样才更保险。手册上的都是以前的经验性 的东西,现在弹簧厂用的材料和制造工艺 不一定和 手册上的相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讲讲,高档汽车的弹簧丝为什么是进口的吗?

因为国产材质不稳定呗,因为某些材料国内没有供应商呗。

网友F:
先贴一张弹簧工作图。

问一问楼主,你能看懂这张图否?弹簧的几个高度尺寸和那个直角三角形和三角形旁的数字和文字知道他们的意思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贴一张弹簧工作图。

问一问楼主,你能看懂这张图否?弹簧的几个高度尺寸和那个直角三角形和三角形旁的 ...

这个知道啊,最基本的吧,有自由高度,有工作载荷啊,例如在H0下的F0的工作载荷的
,还有中径。外径,直径,节距之类的,你这个应该是圆柱压缩弹簧,就是我要计算的,因为我厂里平时就是用这种,也有用蝶形弹簧。前辈请指教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国产材质不稳定呗,因为某些材料国内没有供应商呗。

这个倒也明白。例如铸件一样,好尴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和制造是脱节是不行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给弹簧厂家提出使用要求,这样才更保险。手册上的都是以 ...

因为要出图纸,特别是特种设备,有时候图纸也要有些计算,而且我也想从设计方向,至少这些简单的要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弄弄的请参考机械设计,深入的请翻看弹簧手册第二版

突然更加不懂了。什么样的可以随便弄弄的。什么样的要很专业,我也是想学学怎么计算嘛。毕竟不嫌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一下经典手册,网上的资料有的有很多错误,弹簧设计就找机工版的张英会写的第二版的《弹簧手册》,里面 ...

我下载去瞅瞅

网友F:
从你的回复看,并没有看懂9楼所贴图纸。
设计一个弹簧,哪些条件你必须满足?
当然是工作负荷和安装空间了。
你要做的事,就是在给出的有限的空间里,选择合适的材质钢丝、钢丝直径、弹簧中径、圈数和间距,让弹簧能够在需要的工作负荷下工作。
既然是弹簧,它可以适合的工作负荷就不会是固定的一个数值,而是有个范围。这就有了弹簧的最小和最大许用工作负荷。为了安全起见,不能把压缩弹簧压死。最大工作负荷留有余地,就在最大工作负荷外还有个可能损坏弹簧的极限负荷。
这些你都没有说。
在弹簧钢丝材质不变的情况下,同一直径钢丝制作不同中径的弹簧,可以得到不同许用工作负荷的弹簧;同一弹簧中径的弹簧因所用钢丝线径不同而有不同的许用工作负荷;不同钢丝线径的钢丝,改变其弹簧中径,也可得到范围接近许用工作负荷。
为什么?
4楼社友推荐了一本书,你在网上找到和下载了没有?

网友:
贴出这本《弹簧手册》里的有压缩弹簧计算公式的页面,你能看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你的回复看,并没有看懂9楼所贴图纸。
设计一个弹簧,哪些条件你必须满足?
当然是工作负荷和安装空间了 ...

前辈你图纸这个簧没那个问题啊,都能压到并紧

网友(点评):
大侠有时间给普及一下弹簧知识,谢谢

网友(点评):
"没那个问题啊“,哪个问题?

网友(点评):
就是压到并紧还是低于许用系数的,极限负荷在弹簧能达到的变形范围之外。所以我觉得要是设计出这个尺寸的弹簧,担心的内容应该少很多。不知道您觉得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你的回复看,并没有看懂9楼所贴图纸。
设计一个弹簧,哪些条件你必须满足?
当然是工作负荷和安装空间了 ...

原来如此,受益匪浅啊。一直没注意到。以为在有限空间里面就要计算出所有东西
贴图中的G切变模量是属于查表得的吗?还有P的轴向负荷也不知道是哪个数值。

网友(点评):
切变模量是材料受剪切时剪应力与应变的比值,是材料的一种属性,反应抗剪切能力的大小,可以查手册。P就是施加的外力啊

网友:
@bamboo  彭老说的仔细看,剩下的跟弹簧厂沟通,厂子说的跟书上的东西对不上就多问两句。应该说遇到标准上推荐尺寸的弹簧满足不了你的要求是很正常的。大多数设计做出来,弹簧厂都应该根据实际要求做一定的调整。这都是正常现象。

我考虑过这个问题,要说一个专门做弹簧的厂子,跟一个老师傅外加一台车床卷弹簧这种模式比有什么优势?

大约就是更稳定的品质,更丰富的经验,更好的供货商关系以及对材料和工艺更多的研究时间了。比较优势而已,吃这碗饭,围着弹簧转才行。弹簧花钱买,成本上还是比自己绞尽脑汁去搞要划算,前提是找对人。

网友F:
从16楼所列公式来看,第一个弹簧刚度无疑是最重要的。
这个弹簧刚度直观的感觉就是弹簧的软和硬,也就是承载负荷的能力。书上特别说明了弹簧刚度与弹簧钢丝直径的4次方、中径的2次方和圈数的1次方成正比并提醒在设计时的用处。
我在20年前用Lotus-123编过一个电子表格,用来作压缩圆柱弹簧设计用。
Lotus-123是最早的电子表格。后来用Excel,Excel与其兼容,也就转换为Excel一直用着。
现在各个三维软件里都有插件,不过这个表格里各个数据都可以看到,也许可以容易理解它们相互间关系。
找出这个电子表格整理供参考。表格可以用Excel打开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16楼所列公式来看,第一个弹簧刚度无疑是最重要的。
这个弹簧刚度直观的感觉就是弹簧的软和硬,也就是承 ...

好东西呀。前辈。我在研究怎么发我厂里的图纸给你看。为啥我老算跟我厂长算的不一样。是他算错了吗

总圈数是7
工作圈数是5
L=220
右旋转
硬度45-50

网友F:
不知道你是怎么计算的。
有图纸,那就先按弹簧钢丝直径、中径和圈数,计算弹簧刚度。
这根弹簧的钢丝直径为2,中径是12-2=10,圈数为5。
你往前看看16楼给出的弹簧刚度计算公式,中间有个G,是剪切弹性模量,《弹簧设计手册》的目录里专门有一节2.1.2.弹性模量说到它。找到这一节,在手册的第22页有个表格,列出了各种材料的剪切弹性模量。
表格的最后一行,是热轧弹簧钢丝,其G给出的数值为8000(kgf/mm^2),换算为80000MPa,即80GPa。
按公式代入,你算一算结果,如何。
算过了,你再打开我给你的电子表格,把钢丝直径、中径和圈数输入,另外把表格里的剪切弹性模量的数值78.5改为80,对比一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是怎么计算的。
有图纸,那就先按弹簧钢丝直径、中径和圈数,计算弹簧刚度。
这根弹簧的钢丝直径 ...

我刚刚按16楼的公式算了。再比对您发的电子表格,都是一样的,
现在的问题是。从图纸中的最大负荷、极限负荷、自由高度等都跟表格的数据不一样。是算错了吗
还有。平时我们设计弹簧的时候,一般要考虑什么前提条件,例如得已知中径,刚度外,还得已知工作负荷吗?

网友(点评):
不知道工作负荷,你准备把设计出来的压缩弹簧用在哪里?

网友G:
@害怕伏枥  你们公司要是做弹簧,能达到你图纸数据,很不多了。现在有些弹簧厂,三个尺寸的力量是不能保证的。一般只敢保证两个。还得有进口材料。

网友:
目前德国材料做出来是最稳定的,其次日本材料,再然后韩国材料。棒子的便宜些

网友(点评):
显然层主你没见过超纯净钢丝。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害怕伏枥  你们公司要是做弹簧,能达到你图纸数据,很不多了。现在有些弹簧厂,三个尺寸的力量是不能保证的 ...

那么严重。。不过至少图纸要正确点。不知道我厂里的图纸对不对

网友F:
你在23楼的问题有点奇怪。
“平时我们设计弹簧的时候,一般要考虑什么前提条件,例如得已知中径,刚度外,还得已知工作负荷吗?”
设计弹簧时不考虑工作负荷,你做出来的弹簧用在哪里?
23楼你说遇到的问题是“从图纸中的最大负荷、极限负荷、自由高度等都跟表格的数据不一样。是算错了吗!”
那么,你知道表格里的最大负荷、极限负荷是如何得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在23楼的问题有点奇怪。
“平时我们设计弹簧的时候,一般要考虑什么前提条件,例如得已知中径,刚度外, ...

那我厂里做阀门的,所已知的最大负荷是不是阀门的强度试验压力?
我有看表格的公式,算出来跟图纸的负荷和变形量不一样,是不是我理解错了概念?

网友F:
弹簧的承载负荷能力和材料有关。
普通做弹簧的钢材,其剪切弹性模量基本一样,都在80GPa左右(我给你的表格取的数值为78.5GPa)。不同材料制作的压缩弹簧,其弹簧刚度都差不多。这个不是问题。
但材料不同和同种材料制作工艺不同,它们承受切应力的能力是不同的,直接影响了它们的工作能力。
为了保证弹簧使用中不出现问题,得有个安全系数,这就得有个“许用切应力”的概念。
我给你的表格,就清清楚楚有这一栏,你注意到没有?
然后,弹簧最大工作负荷个极限工作负荷的计算和这个“许用切应力”有什么关系?
给你的表格,是先选定了许用切应力,然后得到最大工作负荷和极限工作负荷的。你能不能更改一下表格的设置,从21楼图纸上的数据,反过来得到在所给工作负荷下,弹簧钢丝所受切应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弹簧的承载负荷能力和材料有关。
普通做弹簧的钢材,其剪切弹性模量基本一样,都在80GPa左右(我给你的表格 ...

首先我昨天和今天再看我算的公式,发现我有一项算错了。就是轴向载荷与弹簧刚度我给混淆了。结果算错了。那么轴向载荷是怎样取值的呀?
2)剪切弹性模量昨晚我查找弹簧设计手册,有发现不同材质和美标国标区的数值是不一样的。我贴的图您取的是热轧弹簧数值。这个明白。
3)许用切应力您给的固定值,我没发现公式,这个有啥取值的标准吗?我查找弹簧设计手册,与公式中所说的未修正切应力和修正切应力啥关系?
4)最近厂里有一张总装图,里面可看到已知弹簧的中径和弹簧的自由高度,这样的话,可否算出弹簧的相关参数
突然感觉好像我学习能力不够啊。您教那么久我还一直学的不会,很不好意思

网友(点评):
弹簧的线径、中径、自由高度和工作负荷必须知道其中3个才能推断第4个。

网友F:
把先前的表格按29楼要求修改了一下,得到你在21楼所给图纸上弹簧最大工作负荷时的弹簧切应力。
你再找书本上有关弹簧许用切应力的章节读一读,看看能否提出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先前的表格按29楼要求修改了一下,得到你在21楼所给图纸上弹簧最大工作负荷时的弹簧切应力。
你再找书 ...

1)那么弹簧的工作负荷是不是从我厂里做阀门的话就是阀门的最大流量压力值对吗
2)一片迷茫啊。弹簧许用切应力就是未修正切应力吗?因为书中说修正切应力是关系弹簧寿命的,许用切应力又跟材质和温度以及使用的环境有关,是不是计算公式还要跟抗拉强度有关系?
3)在未修正切应力中的轴向负荷又是怎么计算的啊?
4)我代入表格以后,发现极限工作负荷与你的贴图的数值不一样,极限工作负荷的公式是最大工作负荷*1.67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先前的表格按29楼要求修改了一下,得到你在21楼所给图纸上弹簧最大工作负荷时的弹簧切应力。
你再找书 ...

我写了些计算公式。望前辈看看我算的对不,顺序有没有错
旋绕比C=D2/d=10/2=5
曲度系数K=4C-1/4C-4+0.615/C=19/16+0.615/5=1.3125mm
弹簧刚度p'=P/δ=GD*D*D*D/8nD*D*D=80000*16/8*5*1000=32mm
单圈弹圈刚度P=G*d*d*d*d/8*D*D*D=160
总圈数N=N+2=5+2=7
试验载荷F=3.14*d*d*d*τ/8*D=3.14*2*2*2/8*10*876.1152=275.1001728
最大工作负荷F=F'*fn=32*6.56=209.92
极限工作负荷32*7.55=241.6
最大变形量fn=8*n*D*D*D*F/G*d*d*d*d=8*5*10*10*10*209.92/80000*2=6.56
或者fn=8*n*C*C*C*F/G*d=8*5*5*5*5*209.92/80000*2=6.56
极限变形量f=8*n*D*D*D*F/G*d*d*d*d=8*5*10*10*10*241.6/80000*2=60.4
节距t=?
自由高度当n1=n+2时,H0=tn+1.5d=3.51*5+1.5*2=20.55
Hn=H0-fn=20.55-6.56=13.99
还有剩下的未修正切应力和修正切应力因为P值不知道,不知道怎么算。

补充内容 (2016-4-26 21:23):
节距t=H0-1.5d/n=20.55-1.5*2/5=3.51mm

补充内容 (2016-4-26 21:43):
α=arctan(t/3.14*D)=6.4o
L=3.14*D*N/cosα=3.14*10*7/cos6.4o≈221.12

网友F:
1、压缩弹簧计算,弹簧单圈刚度是牛鼻子。根据需要的工作负荷和许可的工作行程,得到弹簧单圈刚度,是压缩弹簧设计的第一步。
2、“未修正切应力和修正切应力”在弹簧工作时才有,弹簧不受负荷时就没有“切应力。所用材料的”许用切应力“可以查工具书上相关表格得到。
3、根据弹簧刚度和工作负荷,在许用切应力范围内,决定弹簧钢丝线径和弹簧中径。
4、在许可的弹簧长度内,尽可能多用几圈弹簧。弹簧两端的处理,看要求,尽可能并紧2圈或1.5圈并磨平。

网友F:
给你的第一张表格,是先定下了”许用切应力“,再看弹簧的工作负荷;第二张表,则是先给了工作负荷,再看弹簧所承受的“切应力”。第2张表格的字头”许用切应力“没有改过来,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的第一张表格,是先定下了”许用切应力“,再看弹簧的工作负荷;第二张表,则是先给了工作负荷,再看弹 ...

您这句的意思就是从工作负荷反过来计算出来的是叫切应力不是许用切应力对吗?
2)您的的意思是计算的顺序是先计算出弹簧的圈数,自由高度和工作负荷,再计算弹簧的刚度,再算出弹簧的弹簧钢丝线径和弹簧中径和弹簧长度对吗?
3)许用切应力在弹簧手册中的章节,我瞅瞅了。不知道怎么算出您表格给出的那个数值,求解。
4)我今天试着算其他的弹簧,发现变形量与工作负荷有着关系,两者必须知其一,那问题是,变形量或者工作载荷怎么得来的,就是说我是阀门厂的选择弹簧的工作载荷是怎么选择
5)轴向载荷怎么知道载荷?
6)查手册知切应力公式是K*(8*D/3.14*d*d*d)*F=1.31*(8*10/3.14*2*2*2)*209.92=874.484736,这个计算对吗?
还有工作负荷计算是:F=弹簧负荷*f变形量吗

补充内容 (2016-4-29 22:45):
公式中变形量与工作负荷有着关系。两数据得知其一。那么平时设计的时候,怎么得知变形量或者工作负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的第一张表格,是先定下了”许用切应力“,再看弹簧的工作负荷;第二张表,则是先给了工作负荷,再看弹 ...

大神。一换题就不会了。主要是弹簧长度、节距、自由高度和极限负荷都跟图纸不一样
旋绕比C=6/1=6
曲度系数K=(4C-1)/(4C-4)+0.615/C=23/20+0.615/6=1.25
弹簧刚度P'=P/δ=(Gd*d*d*d)/(8nD*D*D)=80000/(8*8*6*6*6)=5.79
单圈弹簧刚度P=(Gd*d*d*d)/(8D*D*D)=80000/(8*6*6*6)=46.3
圈数N=GD/(8P'C*C*C)=80000/(8*5.79*6*6*6)=7.99 取8
节距t=H0*1.5d=(17.04-1.5*1)/8=1.94
α=arctan(t/3.14*D)=arctan(1.94/3.14*6)=5.9度
长度L=(3.14*D*N)/cosα=3.14*6*10/cos5.9=21.28
自由高度H0=tn+1.5d=8*1.94+1.5=17.02
切应力i=K*{8D/(3.14*d*d*d)}*F=1.25*48/3.14*5.45
试验载荷F=3.14*D*D*D*i/8D=
最大变形量f=(8nD*D*DF)/(Gd*d*d*d)=(8*8*6*6*6*5.45)/80000=

写的有点乱。就是。。我这样计算的。然后数值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压缩弹簧计算,弹簧单圈刚度是牛鼻子。根据需要的工作负荷和许可的工作行程,得到弹簧单圈刚度,是压缩 ...

前辈。我在第一张图纸中计算展开长度的计算会不会有错误,其中式子是L=3.14*D*N/cosα=3.14*10*7/cos6.4o≈221.12
中的D是指中径吗。我计算的时候代入的是中径,可是我查看弹簧手册的举例。则是外径。所以是不是我算错了,

网友H:
查询设计手册,上面有详细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查询设计手册,上面有详细的介绍。

前辈。我在第一张图纸中计算展开长度的计算会不会有错误,其中式子是L=3.14*D*N/cosα=3.14*10*7/cos6.4o≈221.12
中的D是指中径吗。我计算的时候代入的是中径,可是我查看弹簧手册的举例。则是外径。所以是不是我算错了,

网友(2016-05-24):
看的一头雾水了我

网友(2020-12-09):
没有威望,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