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胶自动点胶

楼主(2016-04-16):
请教下 红色塑料瓶那种螺纹胶怎么实现自动点胶,用什么点胶系统,我是用来配设备上用的

网友:
用那种机械式的,挤压

网友:
也就是厌氧胶,楼主是打算直接买成套系统,这个要看你的要求了,如果只是打圆形胶或固定位置点胶,那就简单的控制器+胶阀,Z轴+旋转轴就行了,如果是不规则形状就得3轴以上的点胶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