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前加工粗糙度怎么标注

楼主(2016-04-16):
如题,公司内部对于焊件的焊前粗糙度符号怎么标注还没有统一标准,搞设计的大侠说一下你们那是怎么标的

网友A:
焊前你的粗糙度符号是带个圆圈,即采用上一工序的粗糙度

网友(点评):
有工艺方面的师傅提议粗糙度符号标注焊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前你的粗糙度符号是带个圆圈,即采用上一工序的粗糙度

那是不加工的符号吧,我想说的是焊前加工的

网友(点评):
那不是不加工,是保持上一道工序的粗糙度的含义。

楼主:
自己顶一下,查阅了手册没找到有相关的符号表示。有经验的大侠请告知下

网友(2016-05-29):
我没看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6-07-26):
焊前加工你的零件就直接出零件图不就可以吗

网友(2018-08-03):
同样的问题

网友:
图纸是用来把产品的要求告诉给加工的工人的,对焊前的粗糙度, 那是零部件的粗糙度,是应该标在零部件上给加工零部件的工人看的,这样才能保证有达到要求的零部件,你标在焊接图上没有含义,焊工不能加工出任何粗糙度。比如说火焰加工的坡口,是焊工加工的,但是这个也是应该有零部件加工的图纸,不然焊工怎么知道要下多大的料、坡口多大、粗糙度多少。也就是说哪怕你下料也是焊工,但是下料是下料工序,这个工序就应该有他的图纸。换句话说哪怕所有工序一个人完成的,那也应该每个工序就有每个工序的图纸要求,而不是只有一张图纸

网友(点评):
有道理,就算不额外出图纸,在图框里也要单独把需要焊前加工的板拿出来,标注一下。肯定是不能和焊后的标注混在一块的

网友:
没弄太明白。你问的可是零件图的事?一般装配图上是不标粗糙度的,只有在零件图上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