箍筋:这玩意三个孔,对不齐,废品率高

楼主(2016-04-16):
这玩意三个孔,对不齐。这是锻件,单段锤锻造&精密加工6061 T6合金。加工出来后,误差太大,而且废品率高。怎么让三个孔能对上对应的轴。有没有方法可以解决孔位对不齐,废品率高的问题。改材料,外形,成行加工方式,分拆,都可以。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小白围观中,能不能把费件弄上来看看

网友:
请问下孔是先加工还是后加工?

网友:
做一个可调夹具,产品自然状态摆放,三孔用电脑锣一次加工.

网友:
弄个小模具

网友:
是孔的位置误差,还是 整个材料有误差

网友:
先干大孔,然后大孔为基准孔干剩下的两个小孔。定位不动就不会跑。也可以CNC一起干3个孔。你的问题是夹具没弄好

网友:
锻造的时候可以将三个孔做成小孔,然后在机床上用两个小孔定位加工打孔,只要定位精度达到,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你这个多厚啊,这么细精度不好保证,能不能在大板上加工好后水刀下料

网友:
上个带尺寸公差的二维图吧

网友A:
这个形状T6处理时的变形就够你喝一壶的了

楼主:
感谢大家,这是补充。这是一个u型箍筋。异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形状T6处理时的变形就够你喝一壶的了

对啊,所以才出问题了。有何高招,请赐教。只要能解决问题。一定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