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脑安装过solidworks之后卸载再安装就不行了,为什么呢

楼主(2016-04-16):
新电脑安装过solidworks之后卸载再安装就不行了,为什么呢?求高手解决。

网友:
应该是卸载不干净

网友:
在注册表内将痕迹彻底删除.

网友:
应该不会吧,未卸载完全。我都装了好几次了

网友:
  没卸载干净

网友:
你是盗版的无疑,我也遇到过,SW2011,SP0,初装是双击“Autorun.exe",按部就班。重装则要双击”setup.exe",其余事情与初装一样。

网友:
清理注册表啊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注册表和你原安装路径下的文件都处理干净了,就不会出现您说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