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精度,加上光学尺闭环控制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6-04-16):
使用高精度丝杠一般为0.02mm,如果加上光学尺闭环控制精度能达到多少?运动机构与ccd配合进度怎么算?

请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闭环控制中机械传动部分的部分误差将由反馈系统反馈并被驱动端补偿,因此,尽管在全闭环控制系统中机械传 ...

好的!谢谢!有没有一个数字化体现

网友:
没错,这叫全闭环控制。精度的高低与你的要求有关,你想达到0.001mm还是0.00001mm,都可以。

网友(点评):
并没有这么理想哦。机械装配精度达不到要求,全闭环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哦比如低频振荡。

网友:
丝杠要能消间隙的

网友:
直接用高精度的丝杆就完事了吧。你的0.02mm精度很容易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