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路块 气路块的设计

楼主(2016-04-16):
大家好,我想求大神指点那种设计手册有油路块、气路块的设计资料!!!刚好碰到这个问题,想探究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工程师设计手册》2。或者你上百度文库上找,有很多相关资料的。

有电子档吗?手册的

网友:
百度一下

网友B:
先根据工况确定整个液压系统的原理图,然后根据安装总的布置把大致管路整体布置的差不多再确定系统分成多少个集成块及每个集成块的局部回路,之后开始根据每个集成块上所装的阀进行集成块的设计,具体布局就各种因人而异,现在一般都是用三维软件进行布局设计,一个块几天就可完成,大小可根据实际布置进行适当调节,很方便,所以不用过于考虑块的初始外形, 公共油口的问题可考虑多个阀的排布方式需找更加合理的布局来确定,如果位置紧张可是当调节及打工艺孔,不过它一般有几个原则:尽量集中但留够安装和维修空间,滑阀式换向阀尽量平行放置,孔和孔之间的距离根据压力进行留取,一般留取至少4mm,孔道尽量少拐弯,控制回路的回油尽量与执行元件的回油分开,小孔的长度不能过长,尽量不打斜孔(减少加工难度),螺堵及接头的安装面尽量使用阀块的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根据工况确定整个液压系统的原理图,然后根据安装总的布置把大致管路整体布置的差不多再确定系统分成多少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