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噪型的真空发生器元件,有没有?

楼主(2016-04-16):
利用气压传动搬运,真空的频率高,时间长,导致噪声大。请问有没有降噪型的真空发生器元件?谢谢。

网友:
一个是消声器
还有就是气缸的质量

网友A:
所谓真空频率高,是指频繁切换吗?
如果是那样的话,现有的发生器耗气量应该很大,而且消声器效果差,因而有这个问题。
想改善的话最好把实际工况说明一下:压力、发生器品牌、管路、吸盘尺寸及数量、切换频率、抓取物料。我可以推荐一些方案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真空频率高,是指频繁切换吗?
如果是那样的话,现有的发生器耗气量应该很大,而且消声器效果差,因而 ...

之前用真空发生器组件的(牌子就不说了),消声效果很差。直径6的输入管,输出是4的管,单吸盘,真空启动旋转180,破真空。如此重复动作

网友(点评):
管式、方盒?还是是银白色铝盒?流量要求不高则推荐PIAB M5L、X5L系列,稍大一些推荐M10L、X10L系列,噪声65dB左右。真空切换使用两个电磁阀即可,推荐美国Humphrey 310 24VDC。也可以直接用PIAB的piCompact阀组。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说的噪音大指的是产生真空时还是破真空时的噪音大。
个人感觉真空发生器产生真空的噪音并不大,记得去年在SMC展台上看到一种节能型的真空发生器,达到真空度以后便不再需要气流产生真空,或许可以改善噪声大的问题。
破真空时确实会有急促短暂的噪音,这个暂时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说的噪音大指的是产生真空时还是破真空时的噪音大。
个人感觉真空发生器产生真空的噪音并不大, ...

产生真空时

网友(2016-08-26):
可以试一下我们公司的真空发生器,声音不是太大。你们用什么型号发生器多

网友C:
我现在设计的设备,就只用一个真空吸盘,一个气缸都没有。

就为这么一个小不点的吸盘,装真空泵?拉气路?不干。

我自己造一个超级安静的肺,设备转一周期,它就呼吸一次。

长啥样的?古装电影里铁匠拿啥玩意儿吹气旺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设计的设备,就只用一个真空吸盘,一个气缸都没有。

就为这么一个小不点的吸盘,装真空泵?拉气路 ...

是不是有点类似于曲柄滑块机构?还请前辈明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设计的设备,就只用一个真空吸盘,一个气缸都没有。

就为这么一个小不点的吸盘,装真空泵?拉气路 ...

手风器?皮风器?外观改一改,现代化一点,时髦一点,超级好用,又没啥声音,更不需要降噪啦!

g

网友:
电动真空泵,用电不用气就可以产生真空

网友(2023-07-07):
费斯托安排,噪音必须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