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单(边支撑)摇臂设计

楼主(2016-04-16):
英文:single sided swingArm
高档摩托车才会采用这种结构,量产车似乎都是铸铝材质,因为同时讲究视觉造型,模铸件曲面免再机加
单摇臂最早出现在赛道,因为更换轮组快又容易
先看看一般量产车单摇臂样式
上3个图是本田NSR150,较基本的受力结构体样式,最下是BMW轴传动

楼主:
图一齿形皮带式可能是BMW产品,改装迷二手套件也抢手,轮圈与摇臂一套出售

楼主:
老美玩车多是小作坊工作室作品,DIY工艺花样多,忘了一天内上传图档受限,明天再续

网友:
左右、链、皮带传动、铸体、焊接件齐了。

网友(点评):
故事才开讲,今天贴图数额用完了!

网友:
很有营养

网友:
学习一下,不同老外怎样玩同一个产品!开眼

网友:
好图,工作室的作品物以稀奇为贵

网友:
刚开始以为你说的脚撑,,,最后发现是后叉子

网友(点评):
叉已不见所以只叫它臂,脚撑受力是柱的型式

网友(点评):
后轮轴相当于悬臂梁,摇(摆)臂是简支粱

网友(点评):
忘了提,摇臂还受扭力作用

网友(点评):
太专业了

网友:
cool !!diy那几个有想法,感觉是不是跟跑车底盘似的,要有足够的强度,抵抗扭力,结构简单,要求更高

网友(点评):
无模具,以空间管结构兼造形

网友:
最未的图经过喷漆,焊接咋那么次!

网友(点评):
DIY,俺的焊工也好不到哪儿

楼主:
摩托车单摇臂调链方式是将轮毂轴承座做成偏心轴套,转动轴套可调节轴距藉以松紧链条,3楼最下图DIY臂则是自制滑块,后轮轴/轮毂与一般后叉式结构大不同,轴中间两滚珠轴承支撑,两端分别安装轮圈(轮框)与链轮,链轮与轮轴间需有缓冲胶吸收发动机传递之扭矩冲击

楼主:
俺开发单摇臂是因先造了油电四轮,后悬挂方式也就是单摇臂式只是轮之偏置(offset)不同,稍改就可做为摩托用单摇臂
DIY少量制作,偏心轴套调链机构机加较费事成本高所以3楼后两款不做偏心轮轴套,同样俺的调链机构也简化

楼主:
后单轮比双轮承载重量加倍,所以铁管选用厚一点

楼主:
同是12"轮圈之本田MSX是玩乐用车款,改装风气盛,日制与泰制铝合金后单摇臂套件要价都将近2万RMB

楼主:
铁制单摇臂若欲卖改装车市场,就算售价只有进口铝质套件1/10怕也无人买帐,因为非必需品又无法达到炫富目的,但用在咱的弯道小三上就实用了,三轮同款暴胎好更换,也可以铝材造摇臂只是加工费用高

楼主:
淘宝卖的电动大公仔铝铣制组合式单摇臂,无需调链也不用缓冲胶,很简单的结构件不可对比

楼主:
后单摇臂换装在二轮摩托上噱头大于效益,用在小三上就真实用了!三轮相同可互换,携备胎摩旅野外暴胎更换一点不费事

楼主:
单摇臂断面几何除了梁受力之矩形,中段也需抗扭之圆形,所以多见两者混合过渡型,铸铝怕碎裂所以多呈较大断面箱体,铁与铝挤型材质可瘦身,空间管结构强度佳但制造成本高

俺设计过程之构思图形,铁管例

楼主:
16楼图中提及Robot style,变形金刚与钢铁人卖座,big boy玩具改款车也赶搭流行风
kawasaki见Honda玩具车MSX125美国市场大卖,决定加大投注美国市场分一杯羹

楼主:
再看两例概念车,Husqvarna e bike/KTM e scooter,细臂估计是锻件

楼主:
因应越野需求,俺的产品后摇臂稍改尺寸可安装ATV肥胎,跑一般沙滩较不易沦陷,上山下海滩更得心应手

楼主(2016-05-16):
后轮改了肥胎,这两天再改上双前轮

网友(2016-10-14):
大陆穷山僻壤早就在给国外代工单摇臂了。别恁老师老师在这自居,多跑跑市场,别遥控指挥山东师傅给你卖力了,自己多干干才知道加工问题出在哪。

还有焊接的事。前两年不磨管子外表杂质就焊接的事忘了吗?怎么现在焊方管还是不磨呢。用的还是氩弧焊对焊缝清洁度要求高的方式。

就你这种态度,大陆人民应该庆幸,你的套件卖得贵,你没大批量量产。

不然又是一堆刁民不认真保养和使用产生了断轴事件。

网友:
更想 了解下 单边臂的好处!

网友(2017-09-18):
厉害,都是高端玩家

网友:
材料是铸铝?强度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