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设置好的属性,零件明细表里为什么不显示??

楼主(2016-04-16):
(图片)

网友A:
添加列,想在添几个属性就再添加几列,然后链接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列,想在添几个属性就再添加几列,然后链接上就可以了

添加列是知道。就拿长度来说,不知道怎么才能自动链接上零件里的总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添加列是知道。就拿长度来说,不知道怎么才能自动链接上零件里的总长

      零件总长?只有焊接表里才有零件长度,难不成软件自动给你算总长?举些简单的法兰、齿轮,软件怎么知道哪个方向是总长?   焊件清单里是可以算长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总长?只有焊接表里才有零件长度,难不成软件自动给你算总长?举些简单的法兰、齿轮,软件怎么 ...

嗯,其实我是想说链接某个特定尺寸,看来还是自己手动输入吧。其他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其实我是想说链接某个特定尺寸,看来还是自己手动输入吧。其他问题已解决,谢谢

   我试验过了,可以的。
   模型文件里如图那样建个文件属性,工程图里可以链接的

网友A:
  回复没法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没法发图,

嗯,试过了也可以。大侠如图的质量、材质的链接您是按照英文格式输入的还是有其他简便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试过了也可以。大侠如图的质量、材质的链接您是按照英文格式输入的还是有其他简便的方法??

       软件材料库里自带的啊,由于一般不做CAE,只是求一下重量和重心位置。我一般是找一个密度一样的美标材料复制粘贴到我的GB零件库里,再改下名,模型文件里直接链接的。
       做受力分析的时候再仔细编辑一下材料的力学性能就好了,推荐你下个GB材料文件直接用就可以了,记得论坛里有人贴出来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材料库里自带的啊,由于一般不做CAE,只是求一下重量和重心位置。我一般是找一个密度一样的美 ...

恩非常谢谢,材料库我的也很全。属性有的有的没有,不过自己填也可以

网友:
只是想出图方便的话,做个明材料细表模板啊,把常用的属性都拖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