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载轴

楼主(2016-04-16):
重载轴的材质选择和热处理工艺

网友:
如何定义轴的重载?

网友(点评):
就是说,你怎么知道这根轴是重载的?

网友A:
40Cr调质,根据需要再考虑中频或高频淬火。

网友(点评):
40Cr最好别用,冲击工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Cr调质,根据需要再考虑中频或高频淬火。

轴上承载900KN的径向力和2.75*10的5次方N*mm的扭矩,用20CrMoTi锻打加调质后表面高频淬火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上承载900KN的径向力和2.75*10的5次方N*mm的扭矩,用20CrMoTi锻打加调质后表面高频淬火怎么样

力与承受力的轴的尺寸综合考虑才是“载荷”,单纯说力也没法回答。此外20******能淬出火来吗?

楼主:
轴径100mm,调质后不是高频淬火是碳氮共渗

网友(点评):
高频淬火效果如何?建议再看看5楼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