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样装配齿轮

楼主(2016-04-16):
求大神指点,从网上试了几个,都不行,谁能给我发一个案例。

楼主:
还有怎么画渐开线齿轮,在SolidWorks中

网友:
用“geartax”吧,安装方便又好用。

网友:
我记得在百度经验上看到一个,你搜搜看。。

网友A:
装配约束里边有个机械配合,选择齿轮配合,然后分别选择每个齿轮分度圆那个面,完成。然后随意点击一个齿轮让它旋转,你就发现他们已经啮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约束里边有个机械配合,选择齿轮配合,然后分别选择每个齿轮分度圆那个面,完成。然后随意点击一个齿轮 ...

谢谢,我试试,你是直接生成的齿轮,还是自己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