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思米3D数据下载问题

楼主(2016-04-16):
  我以前在米思米上,选定型号以及各项参数后,下载零件模型,就直接就可以用solidworks打开。可是最近不知道是我设置了什么,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最近下载的solidworks零件模型是SWB格式的,需要运行solidworks宏才能打开,各位老板,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在线跪求。

网友A:
运行宏,是不错的选择,可以暂时不生成模型

楼主:
我以前从米思米上下载的文件 直接就可以用solidworks打开的啊,为什么现在不是以前的文件格式了,是我软件的问题 还是我的下载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宏,是不错的选择,可以暂时不生成模型

我以前从米思米上下载的文件 直接就可以用solidworks打开的啊,为什么现在不是以前的文件格式了,是我软件的问题 还是我的下载设置问题

网友:
宏文件拖到SW窗口就可以生成模型了

楼主:
我的这个白费 只能运行宏才能打开 可能是上次软件卸载不完吧

网友:
下载的时候可以选择格式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我知道原因了,原来米思米上就是这样的,有一部分模型是可以用solidworks打开的,另一部分是SWB格式,是他们网站的问题,原谅我这个初入非标行业的新人。